请教

楼主(2004-02-23):
请问蚂蚁的电调可不可以用在雷鸟上啊,我的雷鸟没多久就出问题了,真是劳命伤财!另外飞达的可不可以和雷鸟的通用啊?怎么改装呢?

网友:
换飞达的可能兼容性方面会更好一些,怎么不换雷鸟自己的呢?

网友A:
建议不要用雷鸟混控,一来接线方法不明了,二来性能比较不太好。

网友B:
哈哈.借这里明了的说一下雷鸟混控的接法吧..线路板元件冲自己且三级管管角向下.从这个方向看.顶部一排焊电共有六个分为三组.其中两组分别供给主电机和尾电机.边上的一组接电池.其中注意接电池的正负级.不过电调本身接电池的线已经联好.并有电池接头提示.
底部一排焊点六个分为两组..其中一和六是信号线.二和五是负极.三和六是正极.了解了这些.用起来就很容易了.对了.还要说一下.三级管下边的那三个焊点是三通道(升降油门)另外三个接陀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