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总是不听话

楼主(2004-02-23):
前几天飞得好好的,今天换了一个尾
电机
。飞达就不听话了:
1、换尾电机后,尾部很有力,摇控微调已经调到最左边了,在空中,头还是要向右转。只能用杆一直不停地修正。
2、最要命的是在空中尾部常常突然增加速度,令我防不及防。
3、为什么用舵太猛时,飞达在空中遥遥恍恍的?
请问班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有你说的第二个现象,好像是因为电流太大,混控发生了混乱

网友B:
陀螺仪高中立点,若感到尾桨推力过大,就顺时针转一点角度再试。注意:不要去调发射机上的微调,那不是好习惯,应该调陀螺仪的中立点。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uanchzhu在 2004/02/22 10:42pm 编辑]
接收机里面有两个像中频变压器的东西,一个在晶体旁边,和晶体之间有焊锡连接,另一个在它下面,哪个是?
对了,班主,你顺便说一说混控里面,下面这几个零件的用处:TIC--455B 03JA--2N3 ZH2003S(这好像是一个摇控专用集成电路)
现代科学好发达,小小几个零件就有如此的神功

网友B:
我不熟那些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