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双桨

楼主(2004-02-23):
文字
我的飞达原装塑料桨总是会出现双桨,调好后不久就又出现了,真是烦死人!
商城里出售的 PE桨和木浆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所有桨都存在这个问题,都需要调试,只是引起问题的几率大小或严重程度不一样,没有不调试就一定很好的直升机。

网友B:
请教, 双桨什么意思啊, 怎么调试?? 大奖都是一个螺丝固定在头上的么, 好像没什么可以调整的; 我的时JABO;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网友C:
检查旋翼头是否松动?与轴承连接的部位,是否有批峰之类的异物?
旋翼头有轻微的高低不平,装上大桨后延伸放大,就会出现严重的双桨,无法消除。
可以先拆除大桨,加大油门检查旋翼头,看是否平衡、稳固,确定OK后再装上大桨调试。

网友D:
一般把所以的螺丝都上紧的话基本上就没双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