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鸟永远飞不高?

楼主(2004-02-24):
我的飞达油门加到最大,偶尔到50mm高。
检查桨尖落差10mm,算不算双桨,影响飞行不?另外两个大奖的螺距好像不一样。

网友A:
相差10mm了,肯定是双桨,再调调看。

网友B:
一般 就三个因素
桨,电池,马达(基本上可以排除)

网友C:
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