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00尾管改进进行时

楼主(2004-02-24):
MS的原配尾管是碳纤维的,虽然质量够轻,但强度还不够,外观也不好看,因此决定换成铝合金的。
尾管直径7毫米,长28厘米,在铝型材店里很容易找到这种口径的铝合金管。在此之前,把所有小轴承卸下,用煤油清洗,再添加点机械润滑油
原配的传动轴是碳纤的,用久了容易爆裂,所以用自行车辐条更换,
轴承口径是2毫米,但辐条口径比2毫米稍大,所以用锉刀慢慢修成2毫米的口径,再用水沙纸打磨,最后,钻出压梢孔,然后效直,方法是用眼从一端往另一端看,不断换角度,不断效直,再换一端,这样反复多次就可以效得很直了!
传动轴做好后,装上尾伞齿,恩,非常合适!
尾桨轴也换成钢的,在传动轴上涂抹黄油,最后总装整根尾管传动系,用手拨转一下,哇!爽极了!运转顺畅,几乎毫无阻力
用天平一称,也只比原来的尾系重5克。
明天就可以把它安上电直,试一试了!

网友A:
今天试了“劲爆”,真的比“百事”,爽多了,即使在3米高也很稳,哈哈

楼主:
碳纤做的尾传动轴好处是轻,有一定的弹性,但MS 传动轴有29厘米口径只有2毫米,相对强度较弱,即使不摔机使用久了碳纤杆也会产生裂纹,特别是在中部,其原因是高速旋转时扭矩使杆产生微小扭曲,使用长时间后,就会产生裂纹。
我换成钢轴后质量比碳前纤重,但不要紧,全套尾系比原来增重6克,铝合金的尾管不重,质量大部分都是钢轴的。
改造后试飞效果很好,调整重心前移1厘米,飞行感觉与原来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