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DIY了镍氢电池的放电器?

楼主(2003-04-03):
小电直飞到飞不起来得时候,
电池
里还有很多余电,不放掉就充是不是会有记忆效应?哪位有放电器?

网友A:
花几块买个调压器上的电压表,改成0-10伏的。再买个充电电筒的6伏灯泡就可以了。放电电流约0。8 A,全过程约1分钟,到7伏就可以拔下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