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杆打左舵的转向调查!

楼主(2004-02-24):
[这个投票最后由hyf在 2004/02/24 00:58am 编辑]

你的直升机左杆打左舵时:
请评论。

网友:

不是吧大哥.这么不客观?不应该问那种好.就算想这么问.也应该问含糊点儿.应该是.您的是那种?

楼主:

请问!这影响大吗?要改过来还很费劲的。

网友:

第一种是最正规的,建议用正规的方式来学,以后飞别人的机器就不会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这样飞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2/24 10:59am 编辑]

气死我了。当初我练习时就是正规的,可是经我们这的模型店老板一教,就改了!
练了这么久。早已是条件反射了

楼主:

看来还是有点比例的。
我也不打算改了,其实挺好的。
当飞机背对我时,我看机尾,这没问题,我早习惯了;
当飞机面对我时,我看机头,而且还不要考虑反向打舵的问题!!!此时,想右转就舵打右,想左转就舵打左,很直观。

网友:

其实没有关系,关键看自己怎么适应了,不过对于比赛的话就不一样了,就需要严格按照标准。

网友:

还是按照正规的方式习惯比较好。
我就在飞扬遇到一个让老杨调机的模友,设置就是第二种,结果老杨不会玩。哈哈

楼主: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4/02/26 12:27pm 发表的内容:
还是按照正规的方式习惯比较好。
我就在飞扬遇到一个让老杨调机的模友,设置就是第二种,结果老杨不会玩。哈哈
通道换一下就行了,调好再换回来

网友:

瓦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