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电机会转一会儿就停下来?

楼主(2004-02-25):
一开始还正常,过了一会儿以后,发现尾
电机
会慢慢停下来,关了遥控再开,也是过了一会儿尾电机就完全停下来。主电机一直工作正常,是不是块没有电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jabo的尾电机一般可以用多久?

网友A:
换个尾电机试试吧!我的雷鸟估计飞十几块电池就要烧一个尾电机,不知是否有点不正常。(商城买的精工银刷尾电机)

网友B:
我的嘉宝原配尾电机连续换了三个.才买的商城豪华版.感觉还可以...
原配尾电机平均2小时.当然.我使用的7.4v1800mah的理电.如果原配电池寿命应该还能再长点儿:),另外.再开始不会操作的时候.时常有卡住尾桨的时候.这时候是对尾电机电刷损耗非常大的.

楼主:
如何判断尾桨被卡?就是转不动了么?可是我这开机还可以正常转一会儿,稍微过一会儿就自己停了,重新开又这样。

网友C:
你看你的齿轮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D:
可能是快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