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严重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4-02-26):
这几天我正在改装我的飞达,就是把原来的一体设备全部换成独立的,本来想的挺简单的,可是却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下!
1.我用的是华迈78元的那个9克舵机,装在离主电机很近的那个怎么有不良症状,还挺严就  是当我将遥控器推杆推到头时,理应舵机也应该一直摆臂到顶点,可是却出现了明显的抖舵,舵机一直上下摇个不停,而我让舵机向下拉杆时却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是信号干扰还是舵机扭力不够?求救!
2.这个问题是关于混控的.
我买了飞达混控将主电机的插头插于混控上裸露出来的金属针上,又将尾电机和陀螺仪串起来接至混控金属针上(我的尾电机只有个单孔接头),打开发射机,推油门杆,没有动静,又详细检查一遍,依旧没有动静,不知为何!
3.我的整个悬头(主轴串起来的一串,包括悬头,斜盘等等,最末连至大齿轮),能上下移动,而且幅度很大,这是正常症状吗?
4.我的遥控器是JR9X,接受机是飞高40MHz6通道的,麻烦大家给我说一说,接受机的1.2.3.4.5.6通道分别接什么啊?
麻烦大家解决我的问题,我将不胜感激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经历过问题3,要加一个东西在悬翼头和机架之间。有人用软胶套管,我用的是一小截铜管。不解决的话舵机上摆会把整个悬翼头往上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4/02/25 09:41pm 编辑]

飞达混控的和其它配件的连接方法请参考这里:

上图是我见过的最详细的,而且还要注意一点,只有所有配件都连接好了,混控才能工作。有一次我没有接陀螺仪,结果混控就是不工作,接上4通道后就可以工作了。所以这点也要注意。

网友:

飞达只使用接收机的前四个通道,5、6通道不使用。通道的分配也请看上面的图,Channel 1.2.3.4

楼主:

上图是标准的飞高接受机的通道吗?

楼主:

麻烦大家回答一下,大家的飞高接受机的1.2.3.4通道都是接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