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翼是一定要水平,还是要有一点角度

楼主(2004-02-26):
平衡翼是一定要水平,还是要有一点角度?
有前辈將平衡翼转成与主翼同向,约10-15度仰角,说可以增加稳定度。不知各位的经验是怎样的?

网友:

不会吧?那么大的角度?我一般只调到稍微一点正迎角。

网友:

最好的做法是“0度迎角”!保证水平,什么角度也不要有。角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最多是心理作用。

网友:

就是!就是!
我曾经就是把平衡翼调了一点点角度,动力损耗太大!!!!!!!!!
就保持0度仰角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2/25 10:28pm 发表的内容:
最好的做法是“0度迎角”!保证水平,什么角度也不要有。角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最多是心理作用。
是吗?我经常调节这个角度的,感觉是平衡翼角度在10到15度时,飞机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都比较好。但是这时要把机头的微调向右推一点。
0度角我觉得不好用,不好控制

网友:

最好是水平的,将角度调大一些可能会产生一些升力,但大大加大了电机负载,还不如直接调整主旋翼的螺距。

网友:

还是我nb.嘉宝刚拿到的时候平衡叶一正一负.也不懂.认为出场默认的就是对的.傻乎乎的飞呀飞.呵呵.当然了.也飞不起来,直到内哥们过来.....

目前是零度角

网友:

好像有点角度的话反应更灵敏啊

网友:

有可能会灵敏一点,不过那是以牺牲性能和飞行时间为代价的,装V头,既有灵敏性,又不会牺牲性能。

网友:

看看,我正想问这问题呢; 目前我的时有一定角度的; 回去再试试0度;  多谢啊

网友:

嗯,虚心学习ing

网友:

我在飞的过程中感觉有一点正迎角时,飞机的抗风要好一点。大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