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无刷电调

楼主(2004-02-27):
我做的CDROM无刷电调
电机
是一旧的明基(ACER)光驱主轴电机,未作改动
电路包含了较多的辅助电路,因为手头没有P-MOSFET,故采用6个N-MOSFET构成驱动桥(图中3),使得驱动FET的电路(图中1)比较复杂,若用3个P-MOSFET和3个N-MOSFET构成驱动桥,则仅需3个三极管即可;图中2部分用于产生一串间隔20ms,脉宽1~2ms的脉冲序列,模拟
遥控器
的控制脉冲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楼主:
贴不上图,再来一次

楼主:
还有

楼主:


网友B:
真厉害,能够做小点吗?

网友C:
哈

楼主:
若全用贴片元件,且有合适的P-MOSFET,则可做成22mmX40mmX7mm以下,重量约10~15克

网友D:
太复杂了!

网友E:
最大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C:
不错啊~~能否透漏一点电路图什么的^_^。。
如果效果不错的画,全部元件选用贴片设计,是否考虑一下批量生产?
好便宜一下我们这些。。。。

网友F:
呵呵。。。

网友G:
PCB板子上有光耦,没必要吧?
xj6588能否告诉我CDROM无刷电机的驱动方法?我会一点avr,试试先。

楼主:
最大电流取决于FET、FET的内阻以及并联管子的数量,这里用的是2SK3142(4mΩ/60A)。实际使用中由于没有散热片,电流一般远小于标称值,象K3142一般10A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光耦是因为N沟道的管子用作上桥臂时驱动电压需要自举,其实这部分可以用集成电路IR2101,只是因手上没有所以做的复杂了。无刷无传感器电机的驱动方法其实也间单,就是通过检测电机反电势过零点来推算转子位置;再给相应的绕组供电即可;我用的就是AVR,AT90S2313。

网友H:
如果能推动CD或硬盘光驱无刷其应用前景应是广扩的,你的实验的确意义重大.向你提个建议.一.如果只为了造福广大模友的话可否公开线路图及相关资料发挥更多的智慧来把它改进.二.你按市场价值规律很快地把它开发为一款成熟产品,以比进口同类产品更有优势的价格推出,在一定时间内相信应该有竞争力的.不管怎样都应该把它搞得更完善可靠.

楼主:
自己玩玩做一两个还可以,若要推出的话要有量才可以试试,否则请人制板、加工岂不亏死老本。要不大家支持一下,看看多少钱一个合适,有没有人要,我请人加工。至于性能,我们这里几个模友都觉得不错,只等我有空做小了好上机一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uzn在 2004/03/02 12:59pm 编辑]

关注上机试验!不妨在网上搞个公开调查以测定价位及初步数量好确定开发价值.就目前看来利用废旧光驱及硬盘无刷应是有商机的,这是一个空白.
如果能轻松地带动飞达且重量不超过10来克,有相应的改制配套方案.价格在200元内我可能购买.

网友:

期待

网友I:

驱动的MOSFET最好用贴片的MOSFET。金属TO220封装的体积大不说,内阻其实远大于多个贴片封装的管子。而电流容量则因为没有散热片只能达到10A左右的水平。而多个贴片MOSFET并联,内阻可以降到1毫欧以下。驱动上桥臂的电路可以用IR210x。体积小,还可以大大简化电路的设计。P沟MOSFET不可取。我知道在国内可以买到的内阻最小的贴片P沟MOSFET是IR7425。内阻达到10毫欧。价格也比较贵。同级的N沟的SI4420价格只有7、8毛钱一片。而7425则至少要2.5元一片。
看看我发的这几张照片,希望能对有志开发无刷电调的模友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start=10&show=

网友(2007-08-05):
引用 网友I:
驱动的MOSFET最好用贴片的MOSFET。金属TO220封装的体积大不说,内阻其实远大于多个贴片封装的管子。而电流容量则因为没有散热片只能达到10A左右的水平。而多个贴片MOSFET并联,内阻可以降到1毫欧以下。驱动上桥 ...

不错..你俩都是高手...

很有启发,原来n沟道上桥还有另外的东西驱动块..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多个贴片n沟道MOSFET并联,p沟道去掉不用..上桥用IR210x系列.. 光电方式也可以..复杂了一点..元件多了一点..

可惜楼主没有贴出电路图参考...如果有电路图,和程序就更好了...真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