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两个尾电机了

楼主(2004-02-28):
赠品的N20
电机
太差,才飞了三块
电池
又烧了,我只剩一块电机了

网友A:
买炭刷尾电机吧,都这样

网友:
还有记得在坠落的时候立即收油门,否则尾电机也会烧的

网友B:
对呀,刚开始飞没两天我原配的尾电机就烧了。
换了一个N20,然后加了散热片,一直飞到现在基本可以稳住方向。觉得质量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这种银刷的电机用了WD40会不会有点好处呢?请教各位

网友C:
WD40是个好东西,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寿命会延长很多

网友D:
我的尾电机没有烧倒是把电调烧了,晕!!!

网友E:
请教一下, 是喷到尾电机轴上, 还是换向器上?? 谢谢

网友F:
哪里有摩擦就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