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氧纤维板做的旋翼头加强片,能消除双桨。

楼主(2004-02-28):
这是先豪的,用2mm厚的环氧纤维板做,重量3g。旋翼头是用502修复的,有较大的双桨,装上了加强片就没有了。

这是雷鸟的,也是用2mm厚的环氧纤维板做,重量2g,本来也有轻微的双桨,装了加强片就消除了。今天把钢铁大桨打缺了几个口都没出现双桨。
经过测量,这种环氧纤维板的密度是1.8g/cm3,刚好是铝的2/3。

这是塑料模具用的顶针,材质是45#钢,硬度大概50多点,硬度不算太大,但韧性很好。我把顶针头敲掉,用砂轮机打磨一下,用作稳定翼杆,无论我怎样碰撞都不会折断和弯曲。比单车辐条更好用。缺点是容易生锈,要涂点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下。

网友:

环氧纤维板的确是个好东东,毛衣针用来代替也不错,俺机上都用着呢,雷鸟的平衡竿怎么装在悬翼头上面,你的V型头好飞吗?我买了还没装

网友:

平衡杆在悬翼上面的是先豪:)

楼主:

下面引用由ttlong2004/03/04 08:53am 发表的内容:
环氧纤维板的确是个好东东,毛衣针用来代替也不错,俺机上都用着呢,雷鸟的平衡竿怎么装在悬翼头上面,你的V型头好飞吗?我买了还没装
天使说的对,第一张是先豪的旋翼头,第二张是雷鸟+V型。
再上一张——先豪机身+雷鸟旋翼套件+V型头,一个字——
不过V型头2代的塑料连杆较脆弱,很快就断了一根。我就用1mm的钢丝改了,从照片就可以看出。

网友:

rchobby ,有联系方式吗,很想当面请教

网友:

V 型頭上的短捍的確很弱.....斷兩根了....可否公開造法及呎吋?
謝謝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呀?
V头二代连杆是塑料的,我的也断了。

网友:

我的摔过好几回了,还是没有断过。如果大家有遇到断的情况,请发照片给我,以便我好参考进行改进。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eather在 2004/03/27 11:41am 编辑]

只有摄像头拍,拍蒙了。飞行时,机翼在碰撞后旋转折回时容易打到长连杆。图中是断裂的长连杆。

网友:

看样子是比较严重的撞击造成的。
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摔机,请第一时间把油门收到最低,不要在摔到地上后再收油门,那时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损失。

网友:

不错! 我也试试用铝合金板加固一下旋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