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版飞达的陀螺仪调整

楼主(2004-02-29):
班主,一体化版飞达陀螺仪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吗?
我的飞达总是要甩尾。

网友:

是不是电机不行了,飞一段时间以后就必须在飞行的时候修正尾舵了

楼主:

是这样的,电刚充好时,尾很有力,一定要修正才飞得好
飞一会儿后,就要好一点,电池用到三分之二时,可以不修正即能保持好。
另外有时尾电机突然加力,让你防不胜防。VIDICT说,是电调有问题。会不会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陀螺仪不会有问题,一般都不要去调。大部分问题是尾马达的老货。
另外,电量不足时,尾部是甩的;还有尾马达发热后,磁力下降,性能也会下降。

楼主:

我总感觉到陀螺仪的调节能力不是怎么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尾电机。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的感觉是,陀螺仪根本不用调,性能主要与尾马达性能有关,陀螺仪的影响很小。

网友:

热了以后就很难了稳定了。这个很正常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3/01 10:00am 发表的内容:
热了以后就很难了稳定了。这个很正常
这说明有元件不稳定!

楼主:

我换尾电机之前可以达到相对悬停的水平
因为新电机买回来了,就急着换上去,却没有老电机好用。
班主,突然甩尾的原因还没有分析哟。能否请教?

网友:

改天拿来我给你调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3/01 10:10pm 发表的内容:
这说明有元件不稳定!
是电机过热,哈哈

网友: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可能是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

VIDICT,我要等到8月份以后才有时间了,这些天事情太多。好想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