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777 等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2004-03-01):
请问各位GWS PG—03陀螺怎么用的,能用在福特巴4通道的遥控器上吗?是不是接好舵机和陀螺后,用手模拟飞机摆动陀螺,舵机应该有反应的?我这个是刚从模型拍卖网上买的,试了没有反应,用遥控器控制经过陀螺的舵机是正常的。打开里面发现陀螺修过,是不是坏的。

网友:

检查所有的连线是否正确 ,将gain顺时针到最大,setup逆时针到最小,这个时候推一格油门,尾奖应该转动,然后逆时针快速移动飞机,尾马达应该有很明显的加速感,如果没有,则是坏的

网友:

大哥,我不是高手,这里到处高手如云,我是新手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ffxx2004/03/01 02:51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各位GWS PG—03陀螺怎么用的,能用在福特巴4通道的遥控器上吗?是不是接好舵机和陀螺后,用手模拟飞机摆动陀螺,舵机应该有反应的?我这个是刚从模型拍卖网上买的,试了没有反应,用遥控器控制经过陀螺的舵 ...
你遇到的问题和我的PG-03一模一样,我的也是接上去没有反应!我的已经寄给卖家了!!!

网友:

估计是坏的

网友:

应该的坏的,接上接收机反应应该很明显的!

网友:

比我运气好:)我现在不接陀螺两个电机能正常转.接上陀螺两个电机都不转:)不过.是coco的陀螺.灯都不亮..

网友:

啊,有这种事。我正想买陀螺仪,吓得我不敢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