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小财神请看

楼主(2004-03-01):
请问各位GWS PG—03陀螺怎么用的,能用在福特巴4通道的
遥控器
上吗?是不是接好
舵机
和陀螺后,用手模拟飞机摆动陀螺,舵机应该有反应的?我这个是刚从模型拍卖网上买的,试了没有反应,用遥控器控制经过陀螺的舵机是正常的。打开里面发现陀螺修过,是不是坏的。

网友A:
接1、2、4都可以,只要和舵机串在一起就可以,用手摇动,舵机应该有响应才对。
你可试试感度旋钮,它是否被关到最小了。

楼主:
我试调了,就是没有反映,角度调整和设置调整都调了,上面有两个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