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4vf接受机-开关通道外接火jian点火器的电路!

楼主(2004-03-02):
我在雷鸟电直上装了一个火jian,今天帮在椅子上面,电直转着的情况下发射成功!希望高手们能给一个能连接
遥控器
的点火电路,希望在天上发射出去,当然电路越轻越好!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好恐怖。。是不是要搞恐怖活动?
不过也帮帮你。。
一搬4动的遥控设备都可以改成6动的,看你的发射机以及接收机上空着的元件孔就知道了,只不过是加一个电位器,接收机加一个插座就行了,你自己的也可以改改。

网友B:
你玩的有点怪,哈哈
多注意安全,

网友C:
用手电筒的小灯泡做,成本太高,成功率低,尺寸又大,不划算。用大灯泡的灯丝剪二三十段,用细铜丝绑在牙签上就行了,电流小,对电池没影响。我的坦克火炮,潜艇鱼雷就是这样点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