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G-01和PG-02两种陀罗议有什么不同?都用在什么地方 ...
请问PG-01和PG-02两种陀罗议有什么不同?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4-03-02):
请问PG-01和PG-02两种陀罗议有什么不同?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在油直上吧,不过02还比较轻不知可否用于电直?
01是单感度的、02是双感度的。

网友A:
高手继续补充!

网友B:
PG-02可以用于电直,因为重量和PG-03差不了多少,非常轻,只有11克。PG-01适合用在入门级的油直上。比较经济!

楼主:
那不知PG-03能不能用在邮直上呢?????

网友:
PG-03是电直用的,不能用在油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