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翼杆和舵机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3-04-06):
请问各位,加长和减短平衡翼杆的长度各有什么影响?
另外,我把平衡翼杆换成自行车辐条了? 强度比较大,弹性比较差,不知有何影响?
还要我的控制左右方向的
舵机
有一些问题,当我向左打舵幅度比较大时,舵机就会卡在那里,操纵杆已经回中了,但是舵机不能回中。
我已将舵机打开,再装上,一切又正常了,但是没多久又出现同样问题。
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修好?或者必须换一个舵机了?
各位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加长平衡翼杆会使打舵的感觉更“肉”,减短的话会比较敏捷,但太短就会失效。
自行车辐条?换了吗?可能换上后性能差不多,但是要增加重量。
第三个问题可能是舵机有问题,你可以把电位器拆下来喷点WD40.

网友:
谢谢,我将把平衡翼杆减短,舵机我再拆开修修。然后再决定是否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