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后的MS600

楼主(2004-03-03):
改装铝合金尾管后的MS

换个角度看看

垂尾也换成铝合金的,虽然这么多部件换成铝合金的,但质量却只增加6克,飞行质量依然不受影响

MS的主旋翼可以选用PE桨,飞得不错,但螺距最大不能超过5度。安装孔太大,要用圆珠笔芯做个套筒,并把前端切去5毫米

安装PE桨的MS,主桨直径比原配的玻璃纤维桨大1厘米,但质量却轻很多,飞行时间有所增加,但,不能倒飞

MSMSMSMSMSMSMSMSMSMSMSMSMSMSMSMS...........

下一部是做个好的舵机架,让它更完美点

网友:

nemnem据你的经验,MS600我配的是JR的9X原配接收机R900S,陀螺仪是GY240,自己做了玻纤舵机固定底板,还没买电调,你看我用12V锂电和MS的原装电机能飞起来吗?

网友:

换两个5克舵机,又能省8、9克了!性能又有提升啦!

楼主:

飞行MS好几个月了,我个人觉得MS配9克以下的接收机好点,主要是重量问题,MS搭载R900s接收机完全没问题,但飞行品质受影响,尤其是使用8.4v电和碳刷的马达尤为明显,飞行时间很短。用飞高的6通接收机就不错,9克重,但注意电调尽量远离接收机。
   原配的的MS电调不支持12v电压,它只支持到9.6V,你用12v肯定会烧电调;如果你换电调暂时可使飞行性能提高,但马达寿命减短,因为原配的speed300马达是8.4v 的.
   您用玻璃纤维做的舵机固定底版材质够硬了,但要注意,一定要加螺钉固定,单靠双面胶不行,时间久了,胶的粘力下降,舵机位置产生微小变化,给你调整带来很多麻烦!
    陀螺仪GY240是比较合适MS的,我也是用GY240。另外我建议您换无刷电机时再用12v电池。按原来的普通配置还是8.4v好点,勉强可用9.6v。使用普及版的配置时(12齿齿轮),主桨螺距最大值不能超过10度,负螺距2度---3度。使用13赤的齿轮时,主桨最大螺距不能超过8度,负螺距仍为2----3度。按此设置,8.4v电也可飞得很好。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