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豪又出问题了!

楼主(2003-04-06):
今天充满电后发现油门推到底也飞不起来!
然后突然混控板上指示灯就不亮了,直升机完全没有反应!没办法只有放在哪里。过一会再擦上电源有好了!刚刚准备起飞,指示灯又不亮了!
天啊!到底怎么啦!

网友A:
you should wait 指示灯就亮了,then 飞.....
but I got the same problem with you...充满电后发现油门推到底也飞不起来
so I think it's the motor problem...

楼主:
不是的,正常情况下当插上电源后指示灯是要等一分钟才亮但舵机会立刻发出响声。
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源后一个小时它也不亮,没反应!

楼主:
谁能救救我:(
要是接收器或混控坏了,哪里能买到便宜的?还有电机。

网友B:
我最近就是在考虑买先豪还是飞达,如此说来先豪是不能买了,呵呵!
如果你有朋友也是飞先豪,用部件互换法看能不能找出问题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