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佳宝的问题

楼主(2004-03-05):
昨天晚上凌晨一点多,给朋友诱惑,一顿消夜给拉来出来帮他放他买的佳宝,这个机器很奇怪,以前我有飞达的时候,向左偏移也有,但是没佳宝厉害,佳宝一推油门就开始偏,要把右边修正打满舵才勉强垂直起飞,但是做悬停的时候要不断修整右边,而且动作得非常大,左边的话,一点点动作就马上飙出去了,我已经把十字盘调整到向右倾斜了,还是不行哦,重心位置也调过了,这个机器应该怎么调的?好奇ING~~~~

网友A:
没有这么夸张吧。是不是那架机器本身有什么问题,调重心有用吗?

网友B:
装V头立即改善,呵呵

网友C:
会不会是左右两边的球头连杆不一样长???

网友D:
有可能是主轴有虚位。

网友E:
检查一下斜盘的内件有没有装到位,我的刚开始的时候情况相似,把十字盘装平就好了。

网友F:
Vdict兄,
我的也很難控制...看圖指教....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