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mnem,那尾轴你咋弄的

楼主(2004-03-06):
你用自行车幅条做尾传动轴,幅条外径大了点,用锉子挫的话可以在其两端套上滚珠轴承,那轴中间的轴承怎办呢?好像挫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用手电钻夹住辐条的一端,然后用金相砂纸包住辐条,用手捏住,开动电钻,来回移动砂纸........这样就可磨到2毫米口径了。用锉刀修很麻烦,并且不能保证辐条截面正圆。
   注意!!!!!!!!!修正辐条时要均匀用力,稍不小心就会把辐条口径磨小!!!要磨一段时间就用游标卡尺量一下。整体都磨好后,再用水砂纸浇水抛光,再效直就行了。
   还有,这项工作要两人配合。花时间不多,我磨一根辐条要15分钟左右。
   最后,最好在第一颗传动齿轮的安装位置上钻一个0.7的钢稍孔,因为钢轴和碳纤维不同,表面较滑,齿轮压不紧的。后面的尾伞齿不用加钢梢,因为它配合轴承后,口径比2毫米稍小,正好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