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3-06):
我的雷鸟十字盘前倾的十分厉害,但飞机离地以后却不向前飞,如果把十字盘弄平,飞机就后仰,怎么回事?

网友:

注意配重。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ckyzh2004/03/06 12:16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雷鸟十字盘前倾的十分厉害,但飞机离地以后却不向前飞,如果把十字盘弄平,飞机就后仰,怎么回事?
这是正常现象,没问题!
你不用去把十字盘弄平的。
我的E-SKY也和你说的一样,也是十字盘前倾,但飞行正常。
不关配重的事,我猜想应该是设计时特意为了保持平衡而至如此的。

网友:

vdict 兄,
我的Jabo 也是好像平...且起飛後向後飛...不受控制...請看圖指教

网友:

   重心不正確啦 vdict 說的沒錯

楼主:

我也是一直认为是重心的问题,觉得雷鸟的尾管太长,导致重心偏后,容易后仰。那么有没有办法修正呢?还是不管十字盘斜不斜,只要飞行姿态正确就可以呢?

网友:

十字盘最好是处在平的状态。
然后把机子提起来,观察机子的重心,特别是前后的重心。
哪头轻了就往哪头配重,一般可以把电池往前移。
如果还不行,就把电子设备往前移。
如果还不行,就再装点别的什么东西在机头。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yldesert在 2004/03/09 03:5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jackyzh2004/03/06 12:16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雷鸟十字盘前倾的十分厉害,但飞机离地以后却不向前飞,如果把十字盘弄平,飞机就后仰,怎么回事?
  既然你说“飞机离地以后却不向前飞”说明它的十字盘前倾属于正常现象,而“如果把十字盘弄平,飞机就后仰”,所以我觉得你真的不必在意!我的E-SKY和你说的完全一样,但飞行正常啊,微调那里也不用修正太多。
  虽然各位高手说得都很在理,但是我想不同牌子,即使同牌子的模型都不可能一模一样的,不可一概而论!他们的十字盘平直,飞行正常,但是个别飞机的十字盘不平直,飞行也正常,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你说是吗?有时自个慢慢摸索,细心调整更能找到适合自己爱机的调整方法!祝你成功!

网友:

十字盘向前倾.如果各连杆都没问题.稳定翼转起来也应该是向前倾..这时候飞机就是产生了向下和向前飞的力.但是由于重心靠后了.所以飞机并不往前飞..虽然可以飞.但还是不推荐.因为有一定的能量在浪费.
(我的小电直曾经头轻,动微调让十字盘前倾可以悬住.但是飞行时间会缩短)
往前挪电池.不是很难吧?

楼主:

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上论坛,看了这么多回帖,很感谢大家。
向前挪电池当然不难,不过这个方法我早试过,有一定的问题,一是前移很多才会有效,二是电池太前机头罩扣不上,很麻烦,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多指教。

网友:

不要鸡头罩吧,或者剪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