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零件自制心得。

楼主(2004-03-06):
我飞JABO有差不多2个月了,在手艺进步的同时,爱机小零件经常损坏,实在受不了邮购等待的无奈和口袋银子的羞涩。没办法,只好自制,倒也积累了一些心得,班门弄斧,与大家交流一下,请各位大哥指点:
    1、前后支架连板:前后支架连板经常从一侧根部断裂,可用502粘合,但此后断裂明显增加。解决办法是:将支架连板用502粘合后,截取一段中性油笔心(外径约4MM),比较支架连板两孔位置,打两个孔,先将支架连板穿入,然后穿入做好的油笔心,特别结实。
    2、前后电池夹。可到建材店,找10MM的“U”型铝褿,“L”型更好。比较原电池夹用尖嘴钳弯成形,两端弯成小环,穿入炭纤杆即可,又轻又结实,绝对不会再坏(除非小电直解体)。
    3、滑橇。滑橇本身一般难以断提,最易从与炭纤插入的根部断掉。从滑橇与炭纤接合处打孔(打透),然后将炭纤直接插入滑橇打好的小孔中,用502将滑橇与炭纤粘死既可。还可以用5MM厚的泡沫塑料,用刀片划成长15CM、宽5MM的小条,分别用502粘在滑橇的下端,可大大减小电直着地时的冲击。
    4、支架炭纤杆。断掉后,可以找两根同样粗细的织毛衣的针,直接弯成“V”形,代替前后炭纤支架,又轻多结实,不会再断。
    5、JABO原配炭纤腿偏长(改造前后的感受),如按上述滑橇改造方法改造后,虽然只缩短了4MM,但可以感觉到强度明显增大:一是整体感觉紧凑,二是启动时整机抖动减少。
    6、旋翼头。旋翼头最易从卡轴承的四个小突起上损坏,我的JABO旋翼头已损坏了3个,都是一侧的小突起连根拔掉了。从建材店找“口”形铝材,从上剪下一条,比较旋翼头形状,(有旋翼头加强片最好),外边与旋翼头加强片一样,中间的长方形孔比原也略小(刚好放入轴承头),关键是中间孔位置偏向一侧,这样安装旋翼头、自做的加强片后,加强片刚好压在一侧的轴承上,起到了原小突起的卡固作用,效果很好。
    7、尾浆。尾浆容易断的原因有两个(除去技术因素)。一是尾浆本身较薄,易从根部断裂。二是尾杆上的三角形支撑偏短,当机身与地面若即若离时,易向后、向左侧倾倒,尾浆打在地面上折断。解决办法有两个:
    一是加长支撑。可以用502粘一小木片加长。我个人加长10MM后(此时尾支撑刚好轻触地面),很少发生尾浆扫地的现象。
    二是用桐木加工成尾头中间的形状(必须用小锉细心修整,与尾浆形状吻合(外推力面),两端可达到与浆叶最宽处,用502粘合,再用小锉磨平,细砂纸打光,特别结实。对初学者尤其好使,是断浆修复的好办法。
    8、十字盘卡槽。用建材店薄铝片,剪成长条形,中间用小锉锉出小槽,根部稍宽,用尖嘴钳弯成与原机架卡槽根部同宽的卡口,点上502(哥俩好最佳),快速用钳子压合。
    以上是个人的部份心得,由于不会发图,无法附图,权当抛砖引玉,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第一个顶

网友:

异曲同工。

网友:

不错,值得顶

网友:

我也出力顶 一下~~~

网友:

上頭的大哥真棒......最好能上傳圖文並玄茂.....我們是新仔嘛

网友:


网友:

老兄
這是甚麼材料 "中性油笔心(外径约4MM)",可否詳加指點 ?
Tony

网友:

好!支持!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wu2004/03/11 06:18am 发表的内容:
老兄
這是甚麼材料 "中性油笔心(外径约4MM)",可否詳加指點 ?
Tony
就是水笔,那种一开始叫签字笔,实际就是粗点的圆珠笔,笔头都一样
大陆人一般都迷信台湾或者韩国产的,实际都是作坊产的家伙,哈哈

网友:

好!!强烈建议发图上来
旋转头没看明白怎么弄
十字盘卡槽的改造方法很好啊!明天我就试试!

网友:

谢谢! 朋友能否发个旋翼头的细节图片 thx!!!!

网友(2008-02-24):
好帖子啊,脚架改了确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