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风狂大,忍不住试飞ECO8,差点炸拉!!!!

楼主(2004-03-07):
今天试飞,风很大, 只感在一米以下空中飞,而且用的是pg02不锁尾, 尾巴慌的厉害,突然来了阵大风,机子一个抬头上了两三米高了, 一紧张收油门机子从空中斜入土中,大浆插入土中,机身歪的, 靠大浆和一个自制训练架撑着插入土,跑过去一看, 天拉,只有大浆压了个小痕,别的都好的,真是幸运啊!! 发誓下次风大再也不飞了,还有要换脱落仪了。

网友:

哇!大风天你敢飞ECO8……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3/06 08:01pm 编辑]

还有:光兄帮我充的电没充足,只能飞十分中,有一接根本飞不了,飞完总体感觉这机机身和起落架最好换,不保险, 还有螺具不能调大,不过比我的飞达好多了,没风时还是不错的,还要细细的调整才能飞好。

网友:

唉,我那天直接被把飞达吹翻了,大概是在2米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就翻了,载到沙子里去,不过什么损失都没有

楼主:

麻杆的v2飞的到是瞒稳的,比我eco8稳啊,开来大机就是抗风好啊!!!

楼主:

春天是不是就是有风季节啊!!!我门这里天天有风啊而且还不小哩。

楼主:

飞达啊我飞达从三四米高掉到水泥地上一点事没有。(录像里还有哩)

网友:

-----"尾巴慌的厉害,"
哈哈,我看你是心里慌的厉害:)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3/06 08:16pm 编辑]

给我留点面子吗??   俺第一次飞大的哎

网友:

我看你后面有一阵悬停很稳,要不是你把遥控器设成了“外国手”,我就上去试试了:)

楼主:

哈哈遥控是改不回来咯,那阵风小,围的人也少,还有要怪光枪,没把电充足,害的我玩不爽.

网友:

我觉得还是动力不足问题吧,我这里风不小,明天就试飞LOGO拉,不过我用的是无刷

网友:

老大,你的ECO8多少钱搞定的,我中说全部。

楼主:

空机一千七白多,50a电调一百多,电池是松夏3300的七十一组10。8V的,电机是ORION19T的九十,舵机是华迈的20克的四个共五白,刚换了GY240七百,遥控不算共要3500左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07 06:4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3/07 05:47pm 发表的内容:
空机一千七白多,50a电调一百多,电池是松夏3300的七十一组10。8V的,电机是ORION19T的九十,舵机是华迈的20克的四个共五白,刚换了GY240七百,遥控不算共要3500左右.
我试过上述配置,好像真的不太好飞,我认为还是VDICT说得有道理,同样得价钱买MS的会玩得更爽,何况我见到ECO8主页上得飞行录像用上无刷也不太好飞!毕竟是94年的产品啊!

网友:

ECO8看起来大,其实重量很轻,这是它是所有这个级别电直里飞行时间最长的原因。但也是这个原因,它的抗风性要比其它来得差。我觉得应该属于室内大型机,可以在室内飞,很好。不过也是由于大的原因,摔一下容易坏,特别是尾管、衡轴,坏了就难找配件找了。MS体积小,不容易摔坏,但配件仍然是个大问题,而且不便宜。
ECO8其实还是不错的机器,在国外对它的评价都还算很高的。当然也有把它骂得像狗屎的,真的,我看到有鬼佬这样讲ECO8,不地赞赏ECO8的还是绝大多数。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07 07:26pm 发表的内容:
ECO8看起来大,其实重量很轻,这是它是所有这个级别电直里飞行时间最长的原因。但也是这个原因,它的抗风性要比其它来得差。我觉得应该属于室内大型机,可以在室内飞,很好。不过也是由于大的原因,摔一下容易坏 ...
我暂时还没见过飞得好的ECO8录像,所以还没装完就送给别人了!

网友:

   兄弟,今天我听麻杆兄说了ECO8的试飞,改天再飞,通知我一下,也好开开眼,谢谢!!

网友:

我看到过的,是一个英国的网站,很得很好,航线飞行。

网友:

QIFENG下次ECO8再飞,我一定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