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拆出的锂电保护板,制做带有平衡充电功能的12V锂电专用充电器

楼主(2004-03-07):
前几天飞小电直时发现,我的一组A.K.E/12V/1300mAh锂电性能下降,拆开后看到其中一片电池鼓包了!究其原因就是充电时三片电池分配的电压不平衡导致的,使用时间稍长就要出问题!为了避免另外的几组电池出现同样问题,今后在充电时应对各片电芯进行监控,使每片电芯的电压达到平衡。因此找到了以前从A.K.E/12V/1300mAh锂电中拆出的保护板,该保护板就有这种平衡功能,这回再将它利用起来,制作一个带有平衡充电功能的锂电专用充电器......充电器外壳利用华迈9克舵机的透明包装盒,为了观察充电电流,再加装一个小表头(就用普通电源插板上的小电表来改造,精度无所谓,只要有指示就行,一旦表针指示为0,就说明充好电啦),在维护锂电时,有时还需要放电,所以再加一只开关......经过两个小时制作,一个漂亮、小巧、带有平衡充电功能的12V锂电池组专用充电器做好啦!     以下是整个制作过程的说明图片......
lxd1954

网友:

性能下降?能够具体的说一下吗
这个电路板是在那里拆的呢?

网友:

請問分流電阻為多少
以及充滿要多久

网友:

看了刘老师的贴子后我也想做一个,但是我买的是酷炫版锂电没有保护板啊,  请  谁有多啊?另外想问一下刘老师,你的那个小表头能否简化为一个发光二极管?充电时亮,充满后灭。

网友:

下面引用由辉辉2004/03/07 09:36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大把,很好用的
是刘老师那种充电保护板吗?我想要个,卖吗?联系我:13533530803

楼主:

to 动感超人:
可参考下面的草图,改成发光二极管显示,充电时亮,充满后灭。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08 05:09pm 编辑]

我也类似这样改的, 当然没这么好!可是这样的外壳太密封了,电路上的芯片散热不好。温度会升得很高。不知你的会不会这样??我在外面加了风扇。

网友:

一點溫度也沒有
但是當我接上15v1200ma 的電源
不用一小時便充完了
用表一度
電流由0.9a 下降至0.7a左右便停就了
但是當充完後電壓只有12.2v
好像不太好
請問大家這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鋰電是ake1300mah 12v 的
板也是這裡來的
那麼3cell 不是12.6v嗎?
是電池問題嗎?

网友:

而每一顆電也是4.04v左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3/09 05:36pm 编辑]

是不是用一对LM317T就可以做成一组电池的充电板呢?一个317做恒流源,一个做恒压源。
3节的电池组用3个LM317T做恒压源,一个做恒流源,串连在一起就OK啦。如果电源电压正好在12V左右。那么LM317T可以换用低压差的稳压器。

网友:

超过1000ma的对电池不好,而且电流太高芯片上的温度也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