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Hornet 产品曝光(世界最高级别微电直,支持3D飞行)

楼主(2003-04-07):
    世界名机之一捷克产的MS型可控制主浆螺距(PITCH)的微型电动直升机,采用5通道(或以上)直升机专用遥控器,因此, 可以实现大油动直升机才能作的倒飞, 横滚, 正反筋斗等所有3D飞行特技。全套是由二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套除发射机外的套材(散件)组成的初级MS直升机。包括:含主浆控制基本组件的机体、5通道微型接收机(8克)、陀螺仪(5克)、电子调速器(3.5克)、 舵机(6.5克)4个,8.4V600MAH镍氢充电电池组点室外快速充电器(12V电瓶输入, 三挡电流可调)机体的主浆控制组件无浆距控制(不能倒飞)只能够作象飞达(FEDA)和先豪(SMARTECH)小电直那样的飞行(但是飞行性能更好,飞航线和基本动作更准确),适合于初学练习及一般飞行。
    第二部分是可以作3D飞行的可控浆距(PITCH)的升级组件,用它替换直升机体上的基本组件,就成为了一架高性能的、可作3D飞行的电动直升机,换下来的部分可作配件,如主浆、平衡杆、平衡翼、主马达齿、连杆等。该机的控制部分的舵机有4个,之一用于尾浆螺距控制(RUDDER)、其它三个舵机是控制直升机上呈120度排列的十字倾斜盘, 即采用国际较为先进的CCPM混控方式来实现控制直升机的左右倾斜(AILERON)、前后倾斜(ELEVATOR)和主浆螺距(PITCH)。就要求遥控发射机要有CCPM混控功能。下图为MS的包装盒,上盒为MS初级版,内装一套除发射机外的基本套材(散件),下方为MS升级版:

主浆控制基本组件的机体、5通道微型接收机(8克)、陀螺仪(5克)、电子调速器(3.5克)、舵机(6.5克)4个,8.4V600 MAH镍氢充电电池组点室外快速充电器(12V电瓶输入,三挡电流可调)机体的主浆控制组件无浆距控制(不能倒飞):

安装好后的MS初级版本,机体大小与飞达和先豪小电直差不多,但是主电机可不是一般的280电机。尾浆转动采用油机一样的主电机齿轮传动装置.尾浆距用一舵机控制:

接收机,陀螺仪,电子调速器等:

主浆头连接部分:

尾浆传动部分:

高级版组件包装盒:

内部可变螺距组件:

MS高级版的全部散件:

网友:

请问MS Hornet电直的主电机可用于飞达直升机吗,另外该主电机是什么型号比飞达原装主电机好吗?

楼主:

这个电机比280大些,重些。还没有试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就马达品质上看,MS的马达应该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