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练习直升机倒飞????怎么设置????

楼主(2004-03-09):
G2中能练习吗?

网友:

可以,不过倒过来之后除了侧飞和油门还是左右\上下之外,其他都反转了

楼主:

谢谢!请问,在G2中怎么设置??对遥控器有要求吗?FF6行吗?

网友:

想让G2里的直升机倒飞,用4VF就足够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xj19822004/03/09 08:27pm 发表的内容:
想让G2里的直升机倒飞,用4VF就足够了!
哦,真的吗? 哈哈,不错的消息。
高档遥控器可以在倒飞模式中自动把摇杆顺序反过来吗? 如果可以就爽大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xj1982在 2004/03/09 09:19pm 编辑]

呵呵,刚刚知道高档遥控器的倒飞模式原来是这样的! 又学到新知识了
这样倒飞和正飞有什么区别?  不是叫高档遥控器了,而是叫"傻瓜"遥控"器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xj19822004/03/09 09:17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刚刚知道高档遥控器的倒飞模式原来是这样的! 又学到新知识了
这样倒飞和正飞有什么区别?  不是叫高档遥控器了,而是叫"傻瓜"遥控"器了!
这位老兄请注意
我也只是在提问题,而非结论。
因为我也没用过高级遥控,只是觉得这个功能并不难吧,应该有可能实现。
正确答案还是请高手来解答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sxj19822004/03/09 08:27pm 发表的内容:
想让G2里的直升机倒飞,用4VF就足够了!
请问G2中具体怎么设置的????

网友:

首先,俺不是高手。
JR3810ADT就有倒飞开关,打开后和正飞一样操作,但厂家并不建议使用此功能,因为“它只能用在静态飞行,并无技巧可言”,还是建议在特技飞行模式里设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麻竿2004/03/09 11:24pm 发表的内容:
首先,俺不是高手。
JR3810ADT就有倒飞开关,打开后和正飞一样操作,但厂家并不建议使用此功能,因为“它只能用在静态飞行,并无技巧可言”,还是建议在特技飞行模式里设定。
那么说,我现在练的是有好处的罗? 特技飞行模式是不是大概就像下面那样?(除一些高级调整)
我是直接用键盘控制第7通道,让它呈100%舵量! 油门中点是0主桨距,中点以上是正飞,中点以下是倒飞,倒飞其时 除了副翼还是一样的,其它都反了!

楼主:

各位!能明确告我,G2中怎么设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