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马达与大桨的配合

楼主(2004-03-10):
因大桨连续打断,故有以下经验。
大桨尖削去1。2CM,370原装马达。爬升很快,油门位置变化敏感,不容易悬停。尾桨微调居中,电池暖手,主尾马达热(可手摸长时间不放手)。
大桨尖削去1。2CM,370马达转子每极加绕4圈。爬升适中,油门位置变化连续感好,极好悬停,且悬停点附近升力余量合适,升降自如。尾桨微调左移1。5格,电池暖手,主马达热(可手摸长时间不放手),尾马达温热。
大桨尖削去2。5CM,370马达转子每极加绕4圈。小油门容易悬停,但悬停点附近升力余量不足,升降不能自如。大油门时爬升很快。尾桨微调左移尽,电池暖手,主马达热(可手摸长时间不放手),尾马达暖手。
大桨尖削去2。5CM,370马达转子每极只加绕2圈。爬升适中,油门位置变化连续感好,极好悬停,且悬停点附近升力余量合适,升降自如。尾桨微调左移1。5格,电池暖手,主马达热(可手摸长时间不放手),尾马达暖手。
PE桨固定于接近攻角最大处,370马达转子每极加绕4圈。升力充足,容易悬停,但悬停点附近升力余量略谦不足,升降不够自如。尾桨微调右移3格,电池发热,主尾马达烫手。
370马达转子每极加绕4圈,大桨尖削去2。5CM均会使电池放电尾段效率降低,低空飞行时间增长。使用的电池是8。4伏700MAH氢电,飞达长条混控,振华收发,碳刷尾马达。

网友:

可以上传削过的大桨图片,以及介绍下如何对转子绕圈吗

楼主:

图片没有了
将转子线圈从外层选一条切断,刮好线口,找一段同径线接上(绞合后上锡)一头,同向绕数圈,去掉多余部分,再接上另一头即完成。从换向器上取下线头不太好。

网友:

为什么从换向器上取下线头不合适,还减少一个接头啊?

网友:

我以前的飞达是把大桨弯曲的部分平行剪去5毫米,超暴力,而且双桨出现的几率几乎为0,呵呵

网友:

请问KOSH,你说的“把大桨弯曲的部分平行剪去5毫米”究竟是怎么个剪法?能否发个照片或画个示意图。我的邮件地址为:zj2001@shendatel.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