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飞先豪的朋友?

楼主(2004-03-11):
有没有飞先豪的朋友?能不能交流交流?

网友:

先豪....很難飛...! 要很用心調教....我用了......6月 !

网友:

混控板确实不如飞达好!设计有问题!

网友:

早说萨。。。。。我已经买了。。还没飞起来

网友:

只要用心、花时间,就没有不可能,我一朋友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可对其操控自如。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3/11 09:25pm 发表的内容:
只要用心、花时间,就没有不可能,我一朋友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可对其操控自如。
操控自如是什么概念? 很好的飞航线?

网友:

应该说不算是飞航线,但飞机可以很听话的悬停以及移动。

网友:

我起初不知如何控制及調較.....還被一些不良商人.....呃...換....這....換...結果自己全機拆卸重裝.....才可以操控....故耐心...細心 ! 今日我已可玩埋 jabo...ok !
tony

网友:

我的先豪不错啊,也没有论坛里讲的点头现象。还有感觉挺耐摔,我撞了无数次只换过一个旋翼头。用原机的旋翼头跟大桨飞,就是响应慢,比打舵慢半拍。
后来换上雷鸟的旋翼头+V头,响应快多了,很好飞。可以参考以下页: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220

网友:

这位朋友的V头安装需要再调整一下,应把长臂装在短臂的前面,这样内盘才不会扭动。试试吧,会有更好的效果。另外这位朋友的舵机摇臂安装方法很值得大家借鉴,因为有些机器装V头后灵敏度会偏高,有时是因为自己不适应,有时是因为机械性本身决定的,用上面的这种方法可以很好改善灵敏度偏高的问题,自己多调调,就能获得想要的性能。

网友:

vidct 说的对,我一下忽略了,改一下就行了。
我的学飞感受是,就象学骑车!你要适应你的自行车,花点时间肯定能学会的。
现在卖的几个牌子的电直能够商品化应该是能飞的,当然性能有好坏之分,但应该不会差很远。那我们就要适应它,多了解飞行原理,细心调整。要找感觉,多想多做,慢慢来不能急,我就是这样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