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net II的配置

楼主(2004-03-11):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10 08:34pm 编辑]

买Hornet II ,只有空机,
已有ff6、gy401、3个小舵机、12V锂电,
不知还要怎么配置?
希望有高人指点!!
谢了!!

网友:

还要一个调速器!

网友:

外加一个电调,用云舞者的25A电调应该可以,才30块.再买个小舵机,三个不够的啦,除非你把MS改成我那PIOCOLO PRO的样子,加尾电机,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10 09:56pm 编辑]

kosh你也在拍卖网上买了吗?
1、和佳宝比起来,感觉好在哪?
2、与ZOOM400比,哪个更经摔?
3、你打算怎么配置?用无刷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3/11 11:47am 编辑]

1、和佳宝比起来,感觉好在哪?
佳宝和MS没得比,就好象滑板车跟夏利比一样,明显MS好,佳宝等系列的飞机是靠副翼动量带动可变位置的大桨而改变飞行路线,这样有一个延时问题(装了V头有改善,但是跟MS还是没得比),你飞飞看就知道了,最简单的悬停,佳宝等系列非常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在一尺的空间内停止超过30秒,我的PICCOLO PRO就可以,我最高记录是停了一分33秒(在一个用来扔着玩的飞盘上面,大小应该在一尺左右)
2、与ZOOM400比,哪个更经摔?
看起来似乎是MS耐摔,不过得在很低的高度,10几米高摔水泥地上估计全金属版也会残废的。旋风400关键是够便宜,我一个台湾客户见我玩这个东西,说要送我一台旋风400,可是我等了一个月,这个家伙都没来大陆,痛苦ING~~~从我在台湾那边的BBS得到的信息是,旋风400最容易坏的部件是尾齿轮和主轴,但是尾齿轮却跟四驱车的齿轮是一样的,而且大陆的双钻模型有出钢的四驱车齿轮,齿数一样,完全可以通用,不过台湾那边现在四驱车已经绝迹了,所以他们很痛苦,有认识的玩家还叫我帮他弄100个四驱车钢齿轮给他,我从香港给他邮,他在台湾买到相当于100块人民币,哈哈。主轴现在台湾那边已经出了高碳钢主轴,折换人民币大概50元左右,我看过旋风400的发明者,台湾天母模型的老板阿狼的测试录象,这个主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用铁钳夹住,拿锤子敲了半天,没弯,够牛X的了。
从结构上分析,MS属于CCPM模式,飞机设计上很简单,重量比较轻,旋风400采用原始的90度十字盘控制方式,但是有别于普通油机的传统控制,变螺距并不是通过十字盘,它的主轴的空心的,通过一个舵机拉动主轴内的钢条达到控制螺距的目的,这个飞机是由天母阿狼和小新两个号称台湾最牛B的模型狂人联合开发的,旋翼部分的设计参考了Q系列的设计,最初的版本叫小白,现在出的属于第二代产品,由台湾X泰公司生产(台湾FUTABA),飞机的质量还可以(跟MS的碳纤版当然比不了的),我看过录象,从三、四米高掉下来,没什么损伤(尾管和尾齿轮坏掉,可换四驱车的,一块钱一个,尾管台湾有人用那些铝合金把柄的鸡毛掸子改,大陆也有。大小完全适合),旋风400的大桨是用宝丽龙材料制作,很有韧性,比较耐摔,但是做3D飞行的时候嫌它软。旋风400的大小跟MS 700大小一样,做3D的时候很明显没有MS来得流畅,但是比稳定性的话,台湾很多玩家都说它是目前所有小电直中悬停最稳定的飞机。还有一点就是旋风400已经带了大齿轮单向轴承,可以做自旋降,另外,这个飞机的设计比较好玩,看起来比较象HIROBO PLUS系的油机,可以看做是30级电机的缩小版。这个飞机唯一不好的地方是起落架太小,对新手来说很容易翻机。如果你的旋风400装了有刹车功能的电调,在落地瞬间把油门收小,大桨将做自悬降落,而大齿轮和尾浆就会马上刹停,可以很好地保护尾齿轮(虽然有很便宜的四驱车齿轮,但是拆卸麻烦哦)

MS:质量好,价格高,尾齿轮容易损坏,配件不好找,要注意齿轮之间的间隙,飞行性能好,3D很灵敏,性能没得说。
旋风400:价格便宜,损消部件到处都有代替的,弱点是原配的尾齿轮简直就是弱小的生命,尾管比较软(换商场里的铝合金晾衣架就有通用的),尾管支架也软(自行车轮的钢条就很不错),换掉吧,飞行性能中等,3D飞行最好换掉大桨就有很好表现,特点是飞机很稳,对于走F3C或者新手来说比较不错的练习机,操作上相对MS来说肉一点,灵敏度不及MS。

3、你打算怎么配置?用无刷吗?
我的MS换了碳纤大桨,另外我自己做了两副大桨(旋风400的规格,估计通用),我的飞机除了油机配FUTABA和JR的设备外,电机一律配飞高6通,华迈的微型舵机。我已经有一个一个凤凰25A电调和MS的无刷电机,不过除了MS的电机我不大满意之外(配错了,MS的电机是高转速的,配9T齿才有好表现,12T就没力了)。准备配回凤凰10A和华迈的无刷电机(凤凰无刷电调电调和华迈无刷电机我能控制在900多元内,华迈老板和几个主要工程师我都认识,老飞友了,我还摔过他们的固定翼呢,哈哈),锂聚合物1300毫安电池,准备改掉MS的尾,改成PICCOLO PRO的那种尾电机控制方式(我准备从朋友那里买几个20块的碳刷尾电机,GWS生产的捏),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用那个日本大班生产的什么400电机,其实那个电机也很不错,问题是只要是有刷的电机,肯定会有损耗,特别是电能转化为热能的损耗,用1300毫安的电池来说,就算损耗再怎么少,估计也得去掉200毫安吧?200毫安代表了你能多玩5分钟呢,现在电池这么贵,我也只有三组而已,那里就500多了,普通电调的话,一定会把电池的电放光的,这样过分放电对电池也有损伤,用无刷就可以调节到电量下降到一定就不再放电,对电池也很不错的,而且无刷的功率比有刷的大的多,以前就说一套无刷要2000多,现在既然能在1000内,为什么不用?你买一个好点的电机也得100多200,而且碳刷电机还有一个毛病大家都忽略了,就是碳刷本身,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转子和碳刷接触的部分会有积碳,虽然在性能和功率上几乎没差别,但是积碳会消耗掉你多余的电池容量,并且,在高速旋转之后,碳刷和转子的摩擦部分温度很高的,高温的地方会产生电子转移,消耗掉你更多的电,相信大家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刷电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就算电机温度不高,但是动力就是上不去,这个时候只要你打开电机,用酒精清理一下积碳的部分,电机性能马上回升,并且更持久,问题是,你能经常拆卸掉来清洗么?还有呢,用电容虽然能有效地防止电机火花对设备的干扰,但是无法完全屏蔽感染,电容也会损耗掉你多余的电,我就试过,1300毫安的电飞朋友的佳宝(安装了那个什么400电机,调整好,无双桨等过分耗电的问题),飞航线飞了17分钟,飞我的无刷PICCOLO PRO却飞航线飞了26分钟,以上数据是实地测试,两组满电的1300毫安锂聚合物电池,以飞机升空开始计算到飞机降到一米下无力升空为电池完结时间,按道理说无刷功率大,应该更耗电啊,但事实却不是,多余的电量损耗就是元凶,但中间也有佳宝设计的问题,飞机整体效率不高也是原因之一。所以我推荐有能力的前提下,,干脆一次投资进去换无刷,免得到时候再换,能力有限的话,使用那个400电机也是很好的选择,对不:)

打字真累啊

网友:

不完全同意嘉宝和飞达不能在同一高度稳定悬停的说法,还有就是悬停时间的说法。我的飞达完全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悬停飞行,想高就高想停就低,想稳就稳,桨还是用的普通的塑料桨,装了V头和那个400马达,1300mAh的12V锂电。当然我也同意MS比国产电直好,如果不考虑价格,我也会飞这种电直。:)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1 11:33am 发表的内容:
1、和佳宝比起来,感觉好在哪?
佳宝和MS没得比,就好象滑板车跟夏利比一样,明显MS好,佳宝等系列的飞机是靠副翼动量带动可变位置的大桨而改变飞行路线,这样有一个延时问题(装了V头有改善,但是跟MS还是没得 ...
写得真棒!

楼主:

谢谢!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

向kosh学习,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这种技术性强的内容。

网友:

太棒了!!!!!!!!!!!!

网友:

Hornet II是不是就是MS700?

网友:

下面引用由韩国泡菜2004/03/11 12:26pm 发表的内容:
Hornet II是不是就是MS700?

是的

楼主:

请问kosh
可以说轴传动尾桨是MS卖点之一。
为什么你不用原配的轴传动尾桨,而要改为独立电机。有什么好处?

网友:

我改装的10个理由
1、节省一个微型舵机
2、重量起码减轻20克
3、MS尾齿轮容易损坏,配件贵
4、摔机的时候不会坏尾部
5、尾管摔坏了可以找个竹杆代替,合规格空心管比较难找
6、减少主电机功率损耗,保证有更强动力
7、改装的费用便宜
8、调整方便
9、改装后的尾部分可以留起来以后用或卖钱
10、我有PICCOLO PRO了,看起来舒服

你在网上找找PICCOLO PRO的录象,也是采用尾电机工作方式,性能一点不比MS差,看起来更耐摔。

网友:

我也越来越觉得尾桨用马达是很好的,特别是对小电直而言。

网友:

那将MS尾桨改用一个小电机会不会对飞3D有影响呢?

网友:

没有影响。3D能不能飞好不好飞和尾桨怎么驱动关系不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韩国泡菜2004/03/11 09:17pm 发表的内容:
那将MS尾桨改用一个小电机会不会对飞3D有影响呢?

只要选择好的尾电机,搭配适当的桨,得到的效率比原来机械传动的更高,原来机械传动的尾桨最高效率一直受限制于大桨转速,现在独立开两个动力系统之后,得到的效率将更高。

网友:

请教kosh:ZOOM400配哪种陀螺仪比较合适?

网友:

GY240最好,奢侈点可以用GY401,其他高级的太重,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