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调!

楼主(2004-03-11):
ms600(700),飞达,嘉宝等微型电直用10A的无刷电调行吗?

网友:

这种小电直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A,完全足够!

网友:

配什么无刷电机好啊?
另外,建议网站也经常介绍些高端的小电直,以及配置和测试报告。

网友:

另外,我有个朋友买到JETI电调整,买了之后发现没有线性很差,后来我查阅了JETI的技术参数才知道,JETI原厂设定的油门线性是50%,必须装好电池后硬启动,抓住飞机一直推尽油门后才接上电源,这样就有了100%的油门曲线线性调,这个是JETI的硬伤。

网友:

PHOENIX的很好,没有任何问题,用在电直上最合适。另外kosh选用的无刷马达kv值太高了,可能对中型或大型电直比较合适,但绝对不合适小型电直,小电直一般用1400-2600kv的无刷电机,用3000kv的都十分少,且稳态工作电流应<2A。himark有款1400kV的空载是0.9A,B系列还有更低的,但转速却有3000以上,也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不卖!:(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3/11 03:56pm 编辑]

我不太赞成V老哥关于电机KV值太高的观点,在电池许可的情况下,高转速低螺距可以带来更好的稳定性,而且这样选择也考虑到不一定要使用12V锂电,使用7.2V或8.4V的电池也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况且现在佳宝的电池才30块一组(8.4V700毫安),买10组才300块,玩的时间肯定比买两组12V的1600毫安锂电(要400多块)要长很多很多,而且更省钱,还有就是,电调是可以限制功率的,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为将来升级大电直或者其他用途呢:)

商城买的无刷电机属于大扭力低转速的,适合搭配大比数齿轮,我个人比较喜欢高转速的,而且我推荐的几种无刷电机的扭力也不比商城那些差,用14T齿轮一样没问题,这样的话我想悬停大桨转速可以去到3000左右,使用用8T齿轮的时候得到的效果绝对一流,因为我自己在用的就是MS的KV值为3000的那个碳纤维外壳无刷,用10T齿轮的时候,PICCOLO PRO调整悬停转速度达到1900左右,基本上接近30级油机的抗风能力,一般的阵风根本不放在眼内,我就是从台湾玩家那里学到的,他们绝大部分用KV值超过3000以上的无刷用来飞飞达,够牛:P

为什么黑客电机B20系列的转速都大于2300而小于3500呢,是因为它们的扭力很大,都推荐用12T以上齿轮,B20 18L更加去到16T,算一下比数,其实跟我推荐的电机驱动大桨转速差不多呢:)

网友:

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像飞达,它的桨距是固定式的,因此用高速马达并没有意义,这会造成总功率上升。因为飞达不能调整桨距到小的角度,而对MS这类可变距的就可以用高速,而且要用好的桨,不然低攻角非常容易造成振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3/11 05:59pm 编辑]

A系列和B系列最大的不同是绕线方式不同,所以B系列的功率比A系列大很多,A系列可以去到110W到150W,B系列是175W到250W(型号不同W数不同),所以我认为大转速的也足够了,况且B系列的空载都在1A左右,最小去到0.6A,而A系列最小1A,其他A系列型号甚至去到4.3A,比较一下,0.6A和1A就差了400毫安,如果A系列可以去到的程度,我就算花费多出来的400毫安,也应该可去到这个程度,况且从功率上就可以看出,扭力比较B系列绝对不会比A系列差。

另外付上A、B系列的工作电流对比。
在凤凰10A上,最高输出是15A。
A系列平均是5到35为标准电流数(各个型号不同)
B系列(适合小电直用,B28系列不属于范围内)平均是5到13为标准电流数(各个型号不同)
型号:A28-15-4 ,2000KV, 直径28, 长度30, 轴径4, 重量86, 电池数6-12, 有效电流5-20, 最大电流25,空载1.6, 功率110W
型号:B20-25-8 ,4200KV, 直径20, 长度41, 轴径2, 重量67, 电池数6-12, 有效电流2-13, 最大电流18, 空载1.2,功率175W

上面的数据显示了在同样的电压和电池容量下,哪个电机更能达到最佳功率。况且A28-15-4要比B20-25-8要重19克,可知道19克在小电直里可算是一个大重量了,空载上,B明显比A要小0.4A,也就是400毫安,这个概念一算起来,B系列等于在A系列的基础上额外多400毫安的电量,再轻了19克,然后再提高一倍转速,功率再大多65W,乖乖,真的不得了。

网友:

B系列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可是B系列现在在国内买不到啊!

网友:

有兴趣没,有兴趣帮你弄一个,不过不保证一定能弄到,因为我已经弄了两个了。

网友:

当然有兴趣啦!!!我想买那个最低转速的!
型号是:B20-25-12   2700kV
可以帮我吗?谢谢!

网友:

可以帮你问问,不一定保证哦,因为我已经求了人家半天才肯我弄两个,我后天有时间过去拿的时候再磨磨他看看肯不肯吧:)

楼主:

两位高手,你们的谈话很专业有好多词看不懂啊!(如KV)

网友:

KV=每V电压产生多少转的转速
例如KV=3000RPM的马达,表示每增加1V电压,马达转速提高3000RPM。

网友:

搬个凳子坐着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3/12 09:57am 编辑]

华迈的A系列和B系列的最大区别在于:A系列的定子是没有铁芯的,而B系列有。无铁芯的电机几乎没有“铁损”(铁芯在高频交变电磁场下产生涡流发生的损耗),在高功率下的效率比较高。但在空载和低功率时,因为同样电流下,线圈产生的磁场要比有铁芯的电机的磁场小的多,所以要想维持同样的转速,就需要更大的电流来产生足够的磁场,以产生足够的反电动势来维持电机两端电压的平衡。同样圈数下,A系列的KV/最高转速要高的多,而B系列的扭矩要高的多。所以可以说A系列是高转速型电机,而B系列是高扭矩型电机。
另外和国外主流无刷电机厂家标注最高效率时的KV不同,国内厂家可能是为了简化测试难度,标注的只是空载的最高KV。我实际测试过A36-15-10。标称KV2300。实际只有2260左右。带负载的情况下,至少还要再跌20%左右。飞高的电机亦然。国产无刷电机更适合小功率应用的场合。做小功率免维护电机最合适。而如果想获得最大的功率和效率,国产的无刷电机还有很大的差距。当然小电直这种工作电流只有几个安培的应用场合还是蛮合适的。但大型电动车、电动竞速艇、大型电动竞速飞机,国产无刷电机就没法用了。
从价格来讲国产无刷电机目前还算不错。价格大约在国外顶级品牌同型号价格的50%左右。但从性价比来说,优势并不明显。因为国产电机的性能一般。在小电机中性价比还算可以,但大电机因为性能和国外同型号电机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性价比的优势不明显。性价比华迈的稍好一些,因为华迈电机的外观和做工都要稍好一些。而飞高则因为索要高价、而质量稍逊,因此性价比较差。
另外华迈不在国内销售B系列的这一手很差劲。害的大家必须跑到台湾去买B系列电机。而运费则要双份,还没有保修。可以取代华迈的就是飞高。但飞高在华迈不卖B系列电机的情况下可以高价出售,所以也很差劲!

网友:

请问CD是什么意思?

网友:

CD是不是“操蛋”:)

网友:

学习消化中~~~~~~老大们继续讨论,我们认真听着~~~`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3/12 07:35am 发表的内容:
华迈的A系列和B系列的最大区别在于:A系列的定子是没有铁芯的,而B系列有。无铁芯的电机几乎没有“铁损”(铁芯在高频交变电磁场下产生涡流发生的损耗),在高功率下的效率比较高。但在空载和低功率时,因为同样 ...

华迈的B系列电机已经有公司统一代理销售,作为厂家,只要有人帮自己卖东西,而且出货量也能保证的前提下,无必要增加人手去开拓市场,控制经营成本,况且B系列不在国内卖是因为代理合同上有这个规定,必须要从经销商手上进行销售,华迈也没有办法,违反合同是很痛苦的事情啦。比如TCL在珠海已经有代理了,而我想直接从TCL那里进1000台电视机到珠海,肯定是不可以的,只能找当地经销商,因为厂家有必要也有义务保证经销商的利益,谁也不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倒卖:)

网友A:
要想华迈B系列的无刷电机可以去模型拍卖网去找Eric.H,我的B2025-4200和电调都是找他要的,价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