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选购珠海华迈的无刷电机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4-03-11):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3/11 12:51pm 编辑]

就是齿轮比数和电流电压值,最重要的是电机的效率,我大概讲一下,因为现在在上班,手上没有飞机,没办法数齿轮数,大概讲讲。
以旋风400为例(因为有个朋友正在模仿旋风400自己DIY,所以我现在脑袋中只有它的数据),旋风400的大齿轮比数是132,马达齿轮如果用10的话,飞机悬停的主旋翼转速保守点应该是1500左右,1500*132/10=19800,所以马达必须符合这个转动速度才可以。花了不少银子买了个电调,买错电机可是会哭的哦,嘿嘿。

如果选择10A的电调,建议使用型号为HA2015 - 5400或HA2015 - 4100华迈无刷(均同等Hacker B20-S),建议使用HA2015 - 4100比较好,其他同系列基本不适合直升机使用。
HA2015 - 5400
(1)尺寸 : 20mm x 32mm
(2)重量 : 48g
(3)轴心 : 2mm
(4)每伏特转速 : 5400rpm / V
(5)最大输出功率 : 110W
(6)最佳效率电流 : 9-18A
HA2015 - 4100
(1)尺寸 : 20mm x 32mm
(2)重量 : 48g
(3)轴心 : 2mm
(4)每伏特转速 : 4166rpm / V
(5)最大输功率 : 110W
(6)最佳效率电流 : 7-15A

如果使用25A电调整,就用HA2025 - 5300或HA2025 - 4200(均同等Hacker B20-L),建议使用HA2025 - 5300是最佳组合,其他同系列基本不适合直升机使用。
HA2025 - 5300
(1)尺寸 : 20mm x 42mm
(2)重量 : 61g
(3)轴心 : 2mm
(4)每伏特转速 : 5436rpm / V
(5)最大输出功率 : 175W
(6)最佳效率电流 : 15-25A
HA2025 - 4200
(1)尺寸 : 20mm x 42mm
(2)重量 : 61g
(3)轴心 : 2mm
(4)每伏特转速 : 4166rpm / V
(5)最大输出功率 : 175W
(6)最佳效率电流 : 10-20A
如果选择35A以上电调的话,那你肯定在用EOLO、ECO8等大电直了,那我就不说了,有钱买这个,自己找模型店老板帮你配去啦,哈哈。

以上均以马达输出10T齿轮为例,如果你用12T13T的,自己动脑算一下,再去看看华迈的技术数据就知道你应该买哪颗了,我一开始就是不清楚这些数据而吃亏了,买了MS的无刷电机,只能换8T齿,猛加速的时候,从地面飙升10来米不到一秒,接着上到20多米再上去就有点动力不足的感觉,升空速度开始变慢。

网友:

非常感谢kosh,准备装旋风400,正愁不知道怎么配无刷电机和电调。

楼主:

再告诉你,旋风400的尾齿轮用四驱车齿轮完全适合,但是四驱车齿轮比较薄,但是需要加金属小垫片来增加厚度,这样就不怕配件跟不上了。

网友:

询问:旋风400,尾螺旋浆是皮带传动的,还是需要尾电机啊??谢谢

楼主:

谁告诉你旋风400是皮带传动的?旋风400是轴传动的,跟MS一样,所以尾桨一旦受到阻力的时候,尾齿轮容易坏。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pdl88在 2004/03/12 08:52pm 编辑]

对,旋风400是轴传动的,卖家另外还给了几个尾齿轮,呵呵~~
今天收到货才知道卖家给我配好2025-4200的无刷电机和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