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用的是多大的舵机是华迈9克那种还是20克的??

楼主(2004-03-12):
一般用多大舵机

网友:

舵机出力足够的情况下,越小越轻越好。你比较一下MS原配的舵机就可以得出结论。

网友:

用9g或更轻的

网友:

9克以下的,出力完全够。但尾桨距的舵机要反应快的,反应时间变长导致尾桨反应慢,尾舵大幅度摇摆,很难调整。

网友:

对的,在小电直上基本上微型舵机的力都够

楼主:

用在ECO那种太大了吧

网友:

那是20g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