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版主 尾马达发热问题

楼主(2004-03-12):
前段时间
充电器
坏了,机子趴窝十几天,昨天1600MA的锂电,碳刷尾马达到货,晚上试飞。但飞5分钟后碳刷尾马达烫手,齿轮配合正常。先前飞9.6V氢电,豪华银刷的,一节电飞完,也不会烫手。
请问版主,这是正常现象还是哪里有问题?您飞30分钟,尾马达会是什麽状态?

网友A:
一是电压比以前高了,加载到马达上的功率就会提高。另一个是由于这个碳刷尾马达的灵敏度很高,这样它就需要更高的功率,发热量比豪华银刷大是肯定的。不过二者在性能上有很大差异,综合来看豪华银刷的尾舵安定性和使用寿命都不及现在这款碳刷尾马达。放心用吧,我已这样飞了很久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飞到30分钟后尾马达也是烫的,不过我装了散热片的,这颗碳刷尾马达是我用过的锁尾效果最好的。

楼主:
谢版主。
不用再飞飞停停了。

网友A:
碳刷的非常好,如果能无刷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B:
碳刷版 的电机在哪里买?

网友A: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