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的电池

楼主(2003-04-08):
同行们,在玩飞达时,它的
电池
和
充电器
是一起配来的,但有个问题它的充电器上没有充电保护,致使充电时难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还问你们是怎样判断电池是否充满,是感觉温度还是量电压,一般充满时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A:
最好是买个可以自动断电的专业充电器,我用的是这种:
原配的充电器比较简陋,长期使用对电池寿命影响较大。它的充电电池也比较大,使用时,要注意充电时间。

网友B(2009-08-14):
用花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