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直上的混控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4-03-12):
看到好多地方都提到混控,到底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谢谢!~~我是菜鸟!达人勿怪

网友A:
菜菜鸟来回答你:那是一个对主奖和尾奖电机进行自动调节的东东。也就是说主奖转速增加的时候,尾奖也会自动地增加转速,以达到电直在空中平衡的目的。同时,飞达还将陀螺仪也集成在一起,让你飞电直的时候,机器会很平稳。
对吧,老大?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