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装机试验

楼主(2004-03-13):
刚刚拿到Phoenix 10A无刷电调和Himark的1400kV A系列无刷马达,马不停蹄在飞达上进行改装。1400kV配的是13T齿轮。由于飞达的尾桨是独立马达传动的,原来的飞达混控仍然要继续使用,我先照5iMX资讯区的方法来连接,就是把Phoenix 10A的信号和飞达混控的信号并联起来再一起接到3通道,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只有取掉其中一个,另一个才能正常工作,两个一起连接总是不行。
不过我找到另一种方法,看样子更简单,这里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参考。
我把飞达混控的信号线接在第五通道上了(飞高6通接收机),然后把Phoenix 10A连接在第3通道上。我用的FF6遥控器,开机时,一切正常。不过现在尾桨的控制有一个机械开关,就是FF6上的GEAR CH.5这个开关,起飞前把它打下来,尾桨就可以自如的控制了。平时可以把开关关掉,这样尾桨就不会转。真是不错啊!
飞行的效果很不错,但是我想我会去换更多T数的齿轮来试。我作了电流测试。
油门在中位时的电流是2.3A、满油门时的电流是4.7A、缓慢爬升时的工作电流是3.6A,都是约数。我用的是1600mAh 12V锂电,也就是说如果只飞悬停的话,大约可以留空约30分钟以上!

网友:

一直很关注无刷,和大阪400电机比怎么样?有录像最好!

楼主:

刚才又换了18T的齿轮,这电机果然厉害,电流几乎没有多少增加,但力量就强太多了。看来在这种电机上用小T数齿轮是相当浪费的,用大T数齿轮的效率是最高的!经过这次试飞,发现18T更好!那个Superspeed 400的电机也很好,配11T或12T的都可以,和无刷的性能非常相似,但是飞行时间可能要略短几分钟。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13 09:41pm 编辑]

Superspeed 400的电机发热大,不能长时间持续飞行。

楼主:

我的长时间飞下来都不烫手,我把进角调了-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