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CO8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3-13):
买的ECO8刚刚到手,准备安装了。
但是看了一下,里面有大量的球连接,说明书上标识"Click"字样并建议用专用的钳子。我想知道各位高手,这样的连接,怎样安装最好?

网友A:
就把球直接卡在球头扣里,然后再上螺丝,不过如果你要拆的话,就要球头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