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

楼主(2003-04-09):
有人玩先豪嗎? 我想知道你們的飛行時間有多少?
我的只有3分鐘...>_<
1.是用飛達電池...8.4v 600mah
2.用自己的接收機 Sanwa FM receiver ,很覺笨重..
因為先豪距離很短...大約三米就會"失控", 有同樣的情況嗎?

网友A:
这种电直正常情况下应该有6分钟以上的飞行时间,至少都能飞到5分多钟,飞3分钟不正常。我的飞达可以持续飞到8分钟的(悬停)。这种小电直的桨距初始状态较大,会直接造成马达功率提高、尾舵难于控制的情况,你可以试试把桨距调小,切忌不要产生双桨情况。

楼主:
我的先豪很好,沒有雙槳的情況
呀! 記得剛剛買下時,用gws 原有遙控, 先豪電 750mah,
飛行時間也只有5分鐘....>_<

网友A:
试把桨距调小

网友B:
大約三米就會"失控",?什么意思?离地还是离遥控器?
你的中文很好啊!继续努力!呵呵。

楼主:
离遥控器...

网友B:
不用说你的鸡鸡也有问题了,这么短!那还遥什么控还不如线控算了!

楼主:
因為原有遥控器會"失控",所以我用自己-Sanwa VG400遥控器..(這個無問題)
只是飛行時間十分短...3m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