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尾电机——感谢fastarrow

楼主(2004-03-14):
我在东明电子买了几只fastarrow推荐的小电机(3元一只),转子、铜头和炭刷都非常漂亮。用直径0.2的漆包线改绕线圈(55匝),装机试用后感觉动力十足,响应速度也非常好。比以前用过的电机整体感觉都要好很多,就是电流偏大一点(最大时1.3A,正常时0.9A)。因没有弄到线径更细的漆包线,如果用直径0.17的线绕70匝左右我想效果会更好!

网友:

haha

网友:

贴图让我们看看嘛

网友:

应该绕到90T,原配就是这个数,35元的是105T

楼主: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3/13 09:04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绕到90T,原配就是这个数,35元的是105T
绕到90匝可能只能用直径0.1的漆包线,那就和小电机原来用的漆包线一样了。试过,力量不够。最多只能在近地飞行时尾平衡,无法向右转向。

楼主:

是无法向左转向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3/13 05:15pm 发表的内容:
我在东明电子买了几只fastarrow推荐的小电机(3元一只),转子、铜头和炭刷都非常漂亮。用直径0.2的漆包线改绕线圈(55匝),装机试用后感觉动力十足,响应速度也非常好。比以前用过的电机整体感觉都要好很多, ...
^_^,你也应该感谢我啊,我当初教你别买原装的,哈哈哈!

楼主:

谢了,不过我还是在飞扬买了一个炭刷尾电机,花了我45元,加一个9T铜齿。一个字——贵!

楼主:

我又用0.2的漆包线重新绕了一个,共绕了80匝。6V电压下空载电流205MA,比在商城购得的精工银刷尾电机(豪华型)空载电流小35MA,今天装机测加载电流,已经降到900MA了,并且响应速度更快了。^_^!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4 12:3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3/14 10:25am 发表的内容:
我又用0.2的漆包线重新绕了一个,共绕了80匝。6V电压下空载电流205MA,比在商城购得的精工银刷尾电机(豪华型)空载电流小35MA,今天装机测加载电流,已经降到900MA了,并且响应速度更快了。^_^!
看来你还是挺发烧的,^_^,换个CP旋翼头和无刷吧,会更加烧死你的,我现在都不玩固定翼拉,一心研究CP电直,哈哈哈哈!目标是先向VDICT靠拢,再赶超刘老师,哈哈哈哈哈哈,有点好高骛远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14 11:00am 发表的内容:
看来你还是挺发烧的,^_^,换个CP旋翼头和无刷吧,会更加烧死你的,我现在都不玩固定翼拉,一心研究CP电直,哈哈哈哈!目标是现象VDICT靠拢,在赶超刘老师,哈哈哈哈哈哈,有点好高骛远啊!
我手上只有一套FF7,换CP旋翼头好像不行吧?穷烧^_^!

网友:

感谢你的绕组测试。我只绕了一次,不行,后来没工夫搞就丢在一边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fastarrow2004/03/14 04:37pm 发表的内容:
感谢你的绕组测试。我只绕了一次,不行,后来没工夫搞就丢在一边了。
我说的直径0.2mm的漆包线是我实际测量的线径,是含漆膜的。大家购买漆包线时注意,直径标明为0.2mm的实际尺寸是不止0.2mm的。也就是说绕不到80匝的,可能只能绕到50匝。

网友:

东明电子信誉怎么样?

网友:

东明的信誉不错,我也买了两个小鸭号说的那种尾马达。

网友:

是郑州市的东明吗?

楼主:

是的,我只从东明买过这一次东西。信誉不错

网友:

我是郑州的,你们今后在东明买东西需帮忙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