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航线的一点决窍

楼主(2004-03-14):
当然这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的,放且我还未学会呢,但当我意识这一点后,进步就明显快些了。本来以为能四面悬停飞航线就没什么问题了,最多慢点来飞,但实际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半个半圈就莫明其妙的了,要么停住,要么冲了出去,要么摔下来。几翻反省,找到了是自己的原因——疏忽了左手对尾舵的控制练习(飞达说明书上已明确写出要“找到对尾桨的感觉)。这有点象侧悬停初练习时的不习惯感觉,但要复杂点,需要副翼升降舵的配合,左手很容易在上下、左右方向移动上发生错乱,使机器没有得到正确的给舵,而无法实现意想中的飞行。之前没有认识到这点,对早就下意识即能稳稳定住的左手尾舵丝毫没有怀疑,结果现在需要重新锻练了。练了几次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大概这对了吧。

网友A:
好经验!

网友A:
我也才刚刚找到右侧悬停的感觉,左侧差一些,可以短时对头悬停了。

楼主:
我的左侧悬停比较好了,右侧也过得去,——自己说的!对头可在空地上可以飞一小会,未会行先学走,我要摔航线了!还要多长时间?

网友B:
我以前由于陀螺锁尾不好(呵呵.其实是不会调中立).所以练对尾悬停实际上把对尾和右侧的悬停都练了.对头目前练习已经完成.该练习右侧悬停了.(悬停没问题了.其实锁尾的横移也就连成了)
四面悬停(锁尾横移)完成以后.和航线练习中间好像还有一个环节..不知是否正确.
转向横移.就对尾横移来说,应该是向左移动到最远(比如2米)时机头向右.然后向右横移到最远端时机头向左..如此反复..四个方向都要练..
之后才是航线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