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做个大无刷用在ECO8上,再买个电调。但遇到个问题

楼主(2004-03-15):
用多粗的线,还有绕多少圈数是最佳。

网友:

最好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14 11:50pm 发表的内容:
最好还是买成品吧。
同意,380级以上的自己做9成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