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卖到MS 700了

楼主(2004-03-16):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5 07:15pm 编辑]

APPLEWONG那里卖的,服务不错,价格也公道,买了MS 700和凤凰无刷电调哦,无刷电机还没到,所以直接装了飞达的混控来试机,虽然原配的是300的马达,但油门推到1/4多一点就离地了,所以要限制油门曲线,用的是AKE的锂聚合物2600毫安的电池,由于原来准备的6克舵机反应不够灵敏,用在401上显得比较慢,做动作的时候控制不大好,悬停就没任何问题,而且由于看起来尾桨比较弱小,容易损坏,于是直接改成了飞达的尾控制系统,由于MS700的尾管大小刚刚好可以容纳一根飞达尾管,所以直接把飞达的尾管塞到MS的尾管里,虽然重7克,但是这样强度增加了,又试了一下,效果一点都不差,而且转向更加灵敏.
配置:FF9,2600毫安锂电,飞高接收,6克微舵,401陀螺.飞达混控,MS自带电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5 07:1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5 07:05pm 发表的内容:
APPLEWONG那里卖的,服务不错,价格也公道,买了MS 700和凤凰无刷电调哦,无刷电机还没到,所以直接装了飞达的混控来试机,虽然原配的是300的马达,但油门推到1/4多一点就离地了,所以要限制油门曲线,用的是AKE的锂聚合物 ...
发些组装要点啊,我的好像不太会调,什么时候飞???用2600ma是否太重???还有你不是有无刷吗,为何不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5 07:05pm 发表的内容:
APPLEWONG那里卖的,服务不错,价格也公道,买了MS 700和凤凰无刷电调哦,无刷电机还没到,所以直接装了飞达的混控来试机,虽然原配的是300的马达,但油门推到1/4多一点就离地了,所以要限制油门曲线,用的是AKE的锂聚合 ...
1/4油门就能离地,不是吧,那是280马达啊?你用的还是2600ma得锂电啊,总重多少?

网友:

平衡翼的方向要调一下,装反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15 07:15pm 发表的内容:
发些组装要点啊,我的好像不太会调,什么时候飞???用2600ma是否太重???还有你不是有无刷吗,为何不用???

昨晚我才第一次调CCPM呢,MD,FF9有四个CCPM控制,我说明书又不知道扔哪里了,一个一个模式实验,一个一个通道接舵机试才试出来的,用第二个CCPM,然后多舵机是1\2\6三个,3\4\5用在电调和陀螺上.具体你问我怎么调,我一下子还真说不上来啊,都是凭感觉去调的,其实没什么好调的,螺距跟油机一样,然后一边试飞一边调整油门曲线,直到听声音在悬停的时候马达转动声音很动听,这说明螺距和阻力正常,最重要的是降落的螺距,我开始调整的是按照我飞油机的标准是-2度,降落的时候发现速度太快了,因为这个版本的MS没有升级自旋降组件,所以大桨的速度在很短时间就降下来,造成升力不足,所以我把螺距调整到+2,这样降落比较保险一点.
我有两个无刷电机了,不过问题是,MS带的齿轮装不上去,要自己扩大安装孔,手上暂时没工具,又不敢强硬地装上去,况且MS的大齿轮齿数比较多,是180左右吧,我买的商城的铜齿轮齿太大,不适合,所以到现在还没找到适合的齿轮,我在想要不要干脆连MS的大齿轮都换成飞达的算了,如果用MS原配的大齿轮的话,电机的转速一定要高才行,因为齿轮比数太大了.是180而不是我以前用旋风400的132齿计算的结果.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15 07:23pm 发表的内容:
平衡翼的方向要调一下,装反了。
还是斑竹眼力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15 07:23pm 发表的内容:
平衡翼的方向要调一下,装反了。

SHIT,你不说我还真没看见,今天早上还飞了10来分钟呢,555,还好没出事,谢谢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3/15 07:40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15 07:21pm 发表的内容:
1/4油门就能离地,不是吧,那是280马达啊?你用的还是2600ma得锂电啊,总重多少?

我说的1/4意思是,用飞达的混控板的话,油门在3/4以上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也就是说这个混控板的输出在FF9的曲线里表示应该为0到75,而75到100是没有作用的了,我不知道别人的是不是这样,我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从新在0到75的曲线范围内分配5个调整点,所以我的设备输出应该是0到100实际等同于原来飞达混控的0到75.在我没有调整之前,1/4油门多一点应该是调整之后的中点,也就是原来的25到40之间,调整后的50左右.
总重没称过,现在是调机,调好之后再去减重量,电池是我用来飞高速滑翔机的,两块装的,112克(带封装和电线接头等),因为MS自带的马达电压是6V,所以没用12V的锂电去试.

网友:

酷!我也订了一台。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5 07:30pm 发表的内容:
SHIT,你不说我还真没看见,今天早上还飞了10来分钟呢,555,还好没出事,谢谢啦.
平衡片装反了也能飞啊!

楼主:

我已经飞起来过了,以前飞油机的时候还试过把尾桨装反了,一样可以飞啊

网友:

呵呵,有意思啊!
对了ms700报价是多少啊?你用的是凤凰10A的电调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15 09:55pm 编辑]

好机机。正想问问,你全部用飞达的电子配件吗?gy401怎么与之连接控制的。直接用飞达上的电调,怎么还有配电调?与油动安装有区别吗?ff6中怎么设置?
applewong,很抱歉,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拍卖网也进不去,怕买来干放着。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6 03:0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hyf2004/03/15 09:40pm 发表的内容:
好机机。正想问问,你全部用飞达的电子配件吗?gy401怎么与之连接控制的。直接用飞达上的电调,怎么还有配电调?与油动安装有区别吗?ff6中怎么设置?
applewong,很抱歉,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拍卖网也进不去, ...
我们也只是爱好者,是俱乐部不是模型店!在我们这里放东西和装飞机等等都是不用钱的(不象深圳那些俱乐部,什么都要钱!),何况现在都没有货,卖10架MS赚到的钱都没有我月入的一半拉,我卖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卖的目的其中一个是想多点人有电直就可以热闹点讨论!现在好像全个论坛都没有10架进口电直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16 01:46pm 发表的内容:
我们也只是爱好者,是俱乐部不是模型店!在我们这里放东西和装飞机等等都是不用钱的(不象深圳那些俱乐部,什么都要钱!),何况现在都没有货,卖10架MS赚到的钱都没有我月入的一半拉,只是想多点人有电直就可以 ...
没米啊,一架 ECO8+FF9+动力  就要我干两三个月的 :(

网友:

kosh:你的MS700的碳纤维桨每片桨叶长度是多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