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飞高接收机范围限制的方法

楼主(2004-03-16):
超级简单,如果你需要600米的控制范围,那么,准备一根6厘米的钢琴线(或者同样长度的钢丝),一个1.5U的电感,把飞高接受的天线截短到4厘米,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法子使用于600米内,要是更远的距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这个公式了,台湾佬发明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5 07:49pm 发表的内容:
超级简单,如果你需要600米的控制范围,那么,准备一根6厘米的钢琴线(或者同样长度的钢丝),一个1.5U的电感,把飞高接受的天线截短到4厘米,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法子使用于600米内,要是更远的距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 ...
哈哈哈,有图吗,我也试试看

网友:

飞高不改是多少米啊

网友:

可能有300米

楼主:

这是国外玩家测试之后提供的600米数据,至于要更远的距离的话,恐怕得自己去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