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的马达太渣了

楼主(2003-04-10):
各位模友,飞达的主马达坏了,老买新的也不是办法,最便宜的用什么马达可代替。我用过380马达,但重量太大,耗电量也大。

网友A:
用多久坏的?

网友A:
不过有刷马达寿命都不是太长,飞电直的耗材其实就是马达,所以国外玩家都开始流行用无刷马达了,保证能长命百岁。呵呵

网友B:
我的机机到了后就开始研究怎么改无刷,弄出来了就拿来大家分享。

楼主:
无刷电机寿命长但调速器难以买到,电机的价格也贵。我的飞达才飞两星期就报废一颗,真怀疑国产的马达质量

网友A:
用WD40喷一下,可降低磨损,我就这么干的,飞了这么久,只换过一颗马达。第一颗是因为没有喷,而且没经验,桨距调得很高,既飞不久,又磨损大。

楼主:
桨距就是旋翼的螺距吗,调整方法是不是强行扭正直至定形?

网友C:
马达的确是“耗材”,我的第一颗280马达大约飞了30次左右碳刷就玩完了:(
幸好马达不贵,但还是觉得邮购和更换比较烦人!

网友A:
回nemnem:方法正确!:)

网友D:
WD40是什么呀,该是电刷灭弧类的润滑剂吧,能介绍一下全称吗,那里可卖到呀,
我有喷触点的润滑剂,可以吗。

网友A:
WD40的全称就叫“WD40”呵呵,最先我也没搞清楚,结果在网上一查,才知道原来那东东就叫这名字。中文名叫“防锈润滑剂”。你用的触点润滑剂是什么型号的?好用否?
其实还有一种比较专业的,就是马达铜头润滑剂,很小一瓶,价格很贵,模型专用。不过我觉得还是WD40好,很大一瓶价格又便宜。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4/11 08:50am 编辑]
再补充一个信息,国外的电直玩家公认的电直普通马达寿命为50至80个起降,维护得好的可以有100个左右。可见马达是电动模型的主要消耗品,就像油动模型的燃油一样。当然这个数字说的是大型电直!:)

楼主:
vidct是否用过380加强型代替呢,马力也不错哦,寿命也常,就是耗电大

网友D:
我的触点润滑剂已经喷上了,效果还不知道,这东西是我原来的高温差热仪上配的,用于高精度线绕给定跟踪电位器触点润滑的,擦净喷过给定曲线就没毛刺,我想差不多。WD40刚查了,不过有人说有腐蚀性,你注意一下,别有副作用。等我看看我那东西的名字,是上海出的。

网友A:
WD40对某些塑料材料有腐蚀作用,但不是所有的,在飞达的斜盘上喷过,看样子还没有被腐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