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帮我,我的锂电好象出问题了

楼主(2004-03-16):
大概飞了6.7个起落,后来飞行时间和充电时间越来越短,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拆了想看个究竟,原来中间的电池明显鼓起来了,用完用表量了一下电压1.8v,我该怎么办才能将电池修复,谢谢。我的是炫裤版的,就是里面光三个电池单体串联的那种。充电器型号是A。K。E。E400

网友:

我的也是
現在改為8.4v把壞的拿走
可惜電在充活電
機子也升不起
又要買了

楼主:

今天找了好多关于锂电方面的资料,原来锂电太娇贵了,充电电压必须是4.2v,如果相差0.1v 那么后果将是致命性的锂电损坏,而且等锂电充满以后必须马上停掉充电,最好是单体恒流恒压cc\cv充电,而且锂电不允许串联充电(单体电压不能保证),我觉得酷炫版2代的锂电(直接三个单体串联)的充电设计非常不合理,而且充电器A。K。E。E400的输出电压也是偏高的,有13。3V,怪不得充了几次后中间的电池报废了,如果,真要用锂电池,我用手机充电旅充单个充电,充完再串联使用,这样好象电池寿命长点,电池也能充足点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锂电能在电直种发挥好的作用

楼主:


网友:

我的也是,三个中有一个鼓起来了,其容量下降至520mAh(1A恒流放电测得),使得整组电池容量下降,我只好拆掉这块坏电池,剩下的两块接成7.2V用来飞KT板3D机了。

楼主:

对于这种设计,不客气的讲是垃圾!而且是暴利垃圾!

网友:

说明电芯的一致性不好,或者没有对其严格配对!
没有配对的锂电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林晨朋友,E400是不可以直接用来充锂电的,必须串接1730S和1720S才可以,只有以这种方式连接才是正确的充电。如果直接把E400连接在锂电上,绝对会充坏,因为E400本身是不带任何截止充电电路的,它只是一个供电装置。
现在新出的CoolDazzle S400则可以直接对三串锂电进行充电,充满自停,而且带有自动平衡充电功能。
还有一点,锂电池鼓包大部分情况是由于过度放电造成的。由于锂电在模型上使用是没有放电保护的装置的,一般感到动力降低就要立即停止使用,强制使用将导致立即损坏。此外,任何电池组都不可能做到100%一致性,总是存在电池容量差异,只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以您遇到的情况看,是否采取了直接用E400来充锂电的方式呢?

网友:

请看E400的标签,上面明确写明不能直接用于锂电充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晨林在 2004/03/16 05:55pm 编辑]

我是串接1730S充电的啊,

网友:

请问是在充电过程中鼓包还是在放完电后鼓包?

楼主:

那倒没注意,有黑皮包着的时候看大不出来鼓起来了的,一般放电我是到50%的时候就停了,然后充电,我每次玩个10分钟左右的,我知道锂电不能过放电的。

网友:

你的电池是JST头,会不会在充电时插反了反向充电,一旦反向充电,几分钟就会坏。

楼主:

是充电时间慢慢变少,飞行时间慢慢变短,不是电池烧掉,我想问一下是否还有机会修复,不过现在我只用两个电芯串联了,充电时用手机充电器对单个充电,这样好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