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无刷电调详细使用手册(原创版)

楼主(2004-03-17):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3/16 05:47pm 编辑]

凤凰电调的设置方法

凤凰电调整的设置全部采用问答形式,一问一答的。只需要选择“YES”OR“NO”。
前期准备:把电调插在第三通道上,注意第三通道的正反,把油门拉到最低,指示灯是不亮,推到中点以上,指示灯一闪一闪,油门方向正确。
以下列表为本人翻译英文说明,表中的"是"为本人个人喜好的电调设置,以下资料仅供参考之用,不代表绝对正确,如有人因此造成损失,与本人无关:P
0.凤凰电调程式设定流程(所有设定均均以调节油门完成),顺序是开发射机器,油门推上-接电调电源,油门中-油门上-油门中(进入电调设置模式,至选择1.1)
1.截止电压设置 (1.6)12V 否 (1.5)9V 否 (1.4)7.2V 是 (1.3)6V 否 *(1.2)5V 否 (1.1)4V否
注:5个电池使用4V,6-8电池为5V,7-10电池为6V,9-12电池(或三组串锂电)为72V,12-14电池(或四组串锂电)为9V,16电池(或四组串锂电)为12V

2.电流限制设置 (2.5)无作用 否 (2.4)不敏感 否 (2.3)标准 是 * (2.2)敏感 否 (2.1)非常敏感
注:限制通过电调的电流,非常敏感和敏感为电流控制小于10A,标准为10A,瞬时输出最大15A,不敏感为最大持续15A,无作用为不检测电流.

3.刹车模式设置 (3.5)无刹车 是 (3.4)硬性无延迟 否 (3.3)软性无延迟 否 (3.2)硬性延迟 否 *(3.1)软性延迟 否
注:软刹车是在延迟4秒后以50%逐渐增加反向电流刹车,硬性延迟是延迟4秒后100%直接锁定马达刹车,必须在10个电池模式下,否则有可能烧毁电调或马达,软性无延迟是马上逐渐50%逐渐增加反向电流刹车,硬性无延迟为马上100%锁死马达,无刹车就是惯性空转.

4.油门形式设置 (4.4)高RPM值(直升机) 否 (4.3)低RPM值(直升机) 否 (4.2)固定油门(直升机) 是 *(4.1)自动校正 否
注: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要设置高低速度或者高低扭力(根据各个型号马达而变化)

5.启动正时设置 (5.3)低预设 否 *(5.2)标准预设 是 (5.1)高预设 否
注:此项实际等同于有刷马达的进角调整,5.1为12-35度进角,5.2为5-20度,5.3为0-15度.

6.马达截止方式设置 (6.2)软截止 是 *(6.1)硬截止
注:硬截止为立即停止马达供电,软截止为逐渐减少电压和电流直到停止供电.

7.软启动方式设置 (7.3)非常柔和软启动 开 (7.2)标准模式软启动 否 * (7.1) 硬启动  否
注:硬启动为一开始立刻全速全扭力运转,适合竞速机种,标准模式适合大部分启动需求,非常柔和启动为逐步增加电压和电流,线性加速启动.

注1.流程提及的上\中\下为油门位置.
注2.设置中的是或否由油门拉杆位置决定,是为油门全上,否为油门全下.
注3.每个模式的每个选项在电调上会以指示灯闪烁表示,例如第一模式第三选择为"闪烁1-停顿-闪烁三-停顿",第四模式第三选择为"闪烁4-停顿-闪烁3-停顿"依次类推.
注4.各设定无论是或否,油门拉杆都需要归中,这样凤凰电调会记忆.
注5.若需要修改其中某个项目,则必须重新设置之前的项目.
注6、*为出厂设置.
注7.设定(2.5)(2.4)有可能烧毁电调,慎用.

范例:如要设置第一项的1.4,第二项的2.3,第三项的3.5,则顺序如下
打开发射机-油门推上-打开电调-油门中立-油门推上-油门中立(进入1.1)-拉下(不要)-推中(进入1.2)-拉下(不要)-推中(进入1.3)-拉下(不要)-推中(进入1.4)-推上(设置为开)-推中(记忆1.4并进入2.1)-拉下(不要)-推中(进入2.2)-拉下(不要)-推中(进入2.3)-推上(设置为开)-推中(记忆2.3并进入3.1)-拉下(不要)-推中(进入3.2)-拉下(不要)-推中(进入3.3)-拉下(不要)-推中(进入3.4)-拉下(不要)-推中(进入3.5)-推上(设置为开)-推中(记忆3.5并进入4.1),依次类推,完成第七个选择后,重新关闭再打开,就进入正常使用模式.

PS:使用无刷系统,选择一个好的电调并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根据你选择的无刷马达以及所使用的电池进行详细设置.

                                                     2004年3月15日晚  KOSH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pdl88在 2004/03/16 06:07pm 编辑]

好文!
能不能再来一份JETI电调的中文说明啊。

楼主:

J牌电调电流都在8A,最近好象出了超过8A的,不过只有三点油门,不好用啊,但是你用黑客电机的话用J牌电调很不错的,因黑客的电调就是J牌给OEM的,搭配黑客电机是绝配,不过J电调似乎只有硬启动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6 06:59pm 发表的内容:
J牌电调电流都在8A,最近好象出了超过8A的,不过只有三点油门,不好用啊,但是你用黑客电机的话用J牌电调很不错的,因黑客的电调就是J牌给OEM的,搭配黑客电机是绝配,不过J电调似乎只有硬启动哦
不是吧,J牌好像有40,70A的很多型号的啊??

网友:

顶,收藏了

网友:

顶顶好文!!!

网友:

我的J牌电调型号是18-3P,是18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