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主!!!帮帮我!

楼主(2004-03-17):
我雷鸟的混控烧掉了,前两天买了个飞达的,可是拿回来时没有一个口和以前一样的,能不能告诉我飞达混控的各个引脚定义??

网友:

那四个针是接主马达和尾马达的,另外两个数据线一个接接收机3通道,一个接在陀螺仪上。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不是到线的定义,飞达的接口定义和雷鸟的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

这………只有自己找找了。飞达混控上:桔红是信号,中间是正、另一边是负。雷鸟的定义也是,但颜色不一定是。

楼主:

谢谢帮主!

网友:

我装飞达的时候也是不知定义是怎样的
但我一装就对了
一般黑的是地
中间是电源正极
佘下的就是信号罗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17 06:21pm 发表的内容:
我装飞达的时候也是不知定义是怎样的
但我一装就对了
一般黑的是地
中间是电源正极
...
你娃娃运气好哦

网友:

一般电器的颜色定义都是这样的
不是我运气好

楼主:

雷鸟的定义就和别人不一样,可能是怕人乱用设备,中间的那根是负.